S7-300,IM365、CP343-1组态问题,在线急等!!

楼主(2011-03-01):
最近做一个s7-300的项目,配置图如下:

UR0: PS307 5A, CPU315-2DP,IM365(SEND),CP343-1,4个AI8*TC;

UR1:IM365(RECEIVE), 3个AI8*12Bit, 3个DO16*DC24V/0.5A;

起先按以上顺序组态,CP343-1紧跟IM365(SEND),用MPI编程电缆连接CPU下装程序后,查看模块状态,发现CPU之后的模块全部不可见;将CP343-1组态在UR0的最后,情况同样,而且通讯出错,提示"链路0R2S"。

后来发现将CP343-1去掉,就能顺利读出组态里的所有模块,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另,发现若干331模块SF状态故障灯亮,查看硬件模块状态,提示缺少辅助电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很急啊,在线等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编译成功了没有?你说的不可见是在组态里没有模块了?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你的组态有问题,你说的331模块是否按硬件的接线方法接匹配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