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定时器指令

楼主(2011-03-01):
大家好!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不知道定时器指令怎么打,有知道的告诉下小弟。

用过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感觉比这个好用,指令好找。这个实在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弄了。

帮帮忙各位!

网友A:
线圈指令就可以了,如:OUT  T0  K100

网友A:
或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线圈按钮(或快捷键F7)然后在弹出的框中输入如: T0  K100

网友B:
查GX-Developer的软件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直接点击工具栏中的线圈按钮(或快捷键F7)然后在弹出的框中输入如: T0  K100

好我试试,先谢谢了

网友C:
直接敲击键盘就好了,例如:

LD M8000     OUT Y0    OUT T0 K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