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接线

楼主(2011-03-01):
三菱FX2N-64MT的PLC怎么和欧姆龙型号为E6CP-AG5C的绝对值编码器接线?谢谢

网友A:
兄弟  你看看三菱的书啊 编码器一般有A相B相Z相,A相和B相是你接输入端的高速端子,(如X0  X1),Z相般一是复位用的,另外两根是接PLC的24V和零V,具体情参照三菱编程书54页,有详细的说明。编码器你有说明书的吧  你仔细看看。

网友B:
呵呵;这个要占用8个输入点;分别接X0~X7;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站:Http://www.zjzcmy.com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B:
另外这个是格雷码,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下;

网友C:
找一些资料!硬件部分是有的,主要分NPN,PNP

网友D:
我这是10位格雷码的编码器。接到三菱上。
你的8位只是比我少了两位。我上面那x120;x121两条线不要。可以了。程序的话,看手册。
不明白再回贴。

网友E(2011-08-17):
什么编码器 这么多的线????牛叉啊

网友D:
1024分割的单圈旋转编码器。

也就是10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好贴。。。。学习了。。。。

网友H(2018-07-07):
 下载学习学习,谢谢 共享。习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