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01):
三菱FX1S-14MR,输入端要接一个接近开关和一个光电开关,都是直流24v供电,NPN输出,各位大侠,该怎样接线呢?

网友A:
去这里看看,记住三菱的PLC是接NPN的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12/2010120806422800001-1.shtml

哎呦,不错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