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运行中,突然缺相是否是显示OL报警?

楼主(2011-03-02):
如题,当变频器运行时,输入三相有接触不良,是否会有过载报警?

楼主:
自己顶一下,高手快来回复啊!期待中……

网友A:
一般报DCBUS电压低。

网友B: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021-62842272

网友C:
你用的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什么机种。

楼主:
台达B系列,11KW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