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家的PLC软件和哪家的触摸屏软件可以在电脑上连接仿真?

楼主(2011-03-02):
就是不用PLC和触摸屏,全用软件仿真。我知道的好像欧姆龙的PLC可以和欧姆龙的屏实现仿真。

网友A:
西门子的WinccFlexible与其PLC仿真软件PLCSIM 三菱的GT与其PLC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欧姆龙的CX-ONE AB 施耐德不确定,但是施耐德的软件中本身就有图形仿真能力。

楼主:
谢谢,我用过的是威伦的屏和台达的屏,而且也比较便宜,要是跟哪个PLC软件能仿真就好了。台达的屏跟台达的PLC软件不知能不能?在网上搜好像也有人说可以,但我找不到方法。

楼主: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相对来说西门子最贵?不知三菱欧姆龙同等配置哪个便宜些?

网友B:
三菱 欧姆龙 系列看哪一个了

网友C:
三菱的可以,两个仿真软件GX Simulator和GT Simulator一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