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能控制两个S7-200吗?

楼主(2011-03-02):
方案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可以通过5611+MPI+2X(S7-200)

网友B:
WINCC通过西门子的免费软件S7-200 PC ACCESS能控制8个S7-200,WINCC控制两个S7-200当然可以。所需额外设备就是1根S7-200的编程电缆,太经济了。缺点是速度慢些。

网友A:
正因为速度问题我给你推荐了MPI方案,速度提高了很多,感觉不到迟钝

网友B:
大凡使用S7-200+WINCC这样的系统,是为了花很少的钱,却能得到气派效果的小系统。2个224+1台PC+1根200的编程电缆,6、7K元拿下,当然这里只算硬件的钱,也没算劳动力。

使用其它方案花的钱就多得多,劳动力也得多花。多花钱和劳动力对这种小系统不一定值得,更何况这个“快一点”对这些小系统有没有实际意义也是个疑问。

楼主:
这个MPI在300上用过,但200也能直接用吗?就用200的那个编程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