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电气控制改遥控操作应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一司机室操作的起重机,客户要求改加遥控操作,且保留原来的司机室操作。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

说明:原机构为起升、大小车运行三机构。起升机构是联动台三挡反接制动控制模式,小车是凸轮直接控制,大车使用五档对称电阻时间中继切除跳速。

网友A:
这个我以前做过,要加一个PLC,和一套遥控装置

像你这个遥控点数较多,一般的遥控装置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B:
这个太简单了。起升和大车已有接触器切电阻,小车改为用接触器切电阻。遥控器与凸轮并联;注意线路的派生回路。不需用PLC.

网友C:
考虑成本的话二楼的方案可以。不过用一楼的方案整体把控制做一下更好。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即保留原来驾驶室操作又改成遥控器!加中间继电器加PLC,就能搞定!如想近一步了解!加我QQ:283166047

网友E:
我认为,加PLC成本高,还是用中间继电器做,省钱好维修!

网友F:
如果用通用的双速按钮遥控器,小吨位的还行,大吨位的应该用摇杆式的,关键点就是起升三挡的转化问题,用中继完全可以实现。若再加一个PLC成本就更高了,况且PLC也只是个逻辑控制而已。

网友G(2011-05-05):
我是搞遥控的,同意二楼的意见,用6个中间继电器的控制组合就完全可以控制主钩的动作,小车用6个接触器控制,大车用中间继电器控制,另外再加上启动、急停、照明、打铃的中间继电器就以了,控制柜里一定要加隔离变压器,采用摇杆式遥控器。尽量不要加PLC,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欢迎交流QQ552997926

网友H:
我是专门安装行车的 用摇杆式遥控最好遥控输出继电器 然后再驱动那些被控器件 另外再加上启动、急停、照明、打铃的中间继电器就以了 无需加上PLC 加上的话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I(2012-03-29):
不需要PLC,只增加几个中继和手动,遥控转换开关就可以,所有限位采用双常闭的就可以

网友J:
同意2楼,7楼的。越简单,越好,如果加遥控,对方单位还是需要那么多档位的话,就直接加个摇杆式3机构控制的遥控器,主起升用中间继电器组合,小车加接触器做成控制屏,联动台不动,加个转换开关,能够实现室控与遥控互锁。

网友K(2012-08-17):
加中继就可以了,加遥控驾操转换开关,再加遥控器就OK了~~需要电路图吗?电话联系我就好13671503872

网友L(2012-10-14):
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单位 把空操改造成空加摇的     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电气的   你说的这套系统 我一年买发出去不下500套    如需要联系我   15993075557

网友M:
引用 网友L:
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单位 把空操改造成空加摇的     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电气的   你说的这套系统 我一年买发出去不下500套    如需要联系我   15993075557

网友N:
12楼的朋友!你搞大了,500套是什么概念啊!         TO楼主:加遥控器是没有问题,需要提醒你的是:起升机构的反接制动功能一定得保留,没有一定经验的人是搞不定的!

网友O:
有人做方案吗

网友N:
不知15楼的朋友要做什么方案呀!

网友P(2017-02-23):
起升带反接制动是用控制屏吧,六个接触器实现不了遥控,最少要11个接触器

网友Q(2019-07-11):
引用 网友I:
不需要PLC,只增加几个中继和手动,遥控转换开关就可以...

------------双常闭,动作有点大了。

网友R(2019-10-09):
加个遥控柜就可以了,中间继电器转换。我有标准图纸

网友S:
找中级起重工程师1名,资质用。138  2505***7491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