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行信号反馈

楼主(2011-03-02):
在一个控制电机启动的电路中,因为电机运行信号要反馈到报警控制回路中,怎样判断电机是否运行?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采用假反馈,即采用接触器辅助节点或中间继电器辅助节点

网友B:
报警一般是用接触器后面的热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C:
用光电开关,检测转动脉冲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主电源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中的常开触点,用电源线接到PLC的输入卡件中,作为状态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假反馈,即采用接触器辅助节点或中间继电器辅助节点

如果能靠电流监测就最好啦

网友F:
一个是用接触器、馈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的辅助触点来实现,另外一个就是在电机的输出轴端加装一传感器来实现

网友G:
我们公司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来作反馈,而报警采用热元件的常开触点来作反馈

网友H:
用个电流互感器然后驱动一个电流继电器。

网友E:
曾经使用电流继电器+互感器的方式做过设备过流保护。

网友I:
测电流 ,或开关点 都可以,看具体应用场合了,为了保险起见 也可以 采用 复合方式 !

网友J:
测电流最准确,同意10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