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270KW电机直接启动

楼主(2011-03-02):
大侠帮帮忙啊!我现在有一台设备一台132KW电机直接启动后,再启动一台270KW电机,额定电压是1140V,电源容量400A的配电柜,变压器好像是800KVA的    各位指教  这样能否启动?谢谢了!

网友A:
启动不了。132KW已经启动,变压器的实际空余容量只有650KVA左右,满足不了270KW电机启动的要求。

网友A:
不光直接启动不行,甚至星三角启动都有问题,可以考虑变频启动。

网友B:
可以用软启动,最好用变频了!又省电!

网友C:
负载性质,如果能空载或轻载启动,问题不大。1140V的电机启动比起380V的来轻松很多。

楼主:
不敢动啊 ,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啊!谢谢

网友D:
咱们国家没有1140V这个电压等级,是不是400V(380V)啊

一般来说,电动机是否能够直接启动需要通过电机启动计算,这样比较保险

但是,对于变压器带电机有一个经验公式,一般来说取变压器容量的0.2倍作为电机的最大容量

对于800kVA的变压器,最大应该在160kW,为了保险加上线路距离等考试,应该低于该值如132或者110kW及以下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很难直接启动,考虑用变频启动更好些。

网友F:
1140中压的变频器

网友G:
我建议这样的操作还是用变频器好点,

网友H:
采用减压启动,应该没问题!我做过500KVA变压器,代375KW电机减压启动

网友I:
大致估算:

 132KW电机直接启动尖峰电流大致为:580A , 额定电流为80A

 270kw电机直接启动尖峰电流为1200A,额定电流为160A

80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为425A, 阻抗为6%,

  先启动132KW, 瞬间电压跌落大约在8%左右,这个没什么问题;

 再启动270KW, 瞬间电压跌落要18%以上,按电源电压一般允许波动值来讲,恐怕有点问题。。

如果变压器阻抗值为4%,电压跌落值要小50%,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J:
应该不能直接启动,可以考虑用变频启动!

网友K:
是煤矿用的1140  660

楼主(2011-04-12):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可以直接启动,这是煤矿上用的设备,电源为1140V,电机一个是1140V,132KW,另一个是1140V,270KW,先启动132KW电机后空载电流30A,再启动270KW电机空载电流是53A,完全是直接启动的,启动瞬间,尖峰电流很大!

网友F:
为什么不考虑变频启动呢?控制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L:
这么大的电机至少应该用软启啊。

网友M(2011-06-01):
肯定起动不了,第二台起动的时候很可能整个系统要跳闸了。

如果是单独起动分别起动两台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如果先起动270KW的然后再起动132KW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如果先起动270KW的然后再起动132KW的应该还是可以的。

正确!先起动270KW的然后再起动132KW。

网友O:
这么大的电机怎么可以考虑直接启动呢 ,即便起来也会对电网遭成冲击,影响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P(2011-11-15):
同意19楼,还是有钱好,看到国外1.5kw的牌风扇都变频启动。

网友Q:
对了,先启动大功率电机再启动小功率电机

楼主(2012-02-16):
各位有机会可以到现场看看, 这是设备上的,现在正有一台在调试阶段,可以启动,没问题的!有事多沟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