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控制变频器调节风量,要如何设置!!!请教!!!

楼主(2011-03-02):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风机向风洞的送风。这个风洞是有一个进风口,一个出风口。进风口是采用变频器控制风机送风的,也就是PID要控制的部分。出风口是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会有不同风量的风吸出,要求是这个风洞达到稳定状态,即压力始终为0帕(大气压),压力目标值是0帕,压力传感器范围是-100到+100帕,比如压力感应器检测到风洞压力值低于我的设定压力值时,需要变频器频率持续增加,送风随之增加,直到达到我的设定压力值;如果压力感应器检测到风洞压力值高于我的设定压力值时,需要变频器频率持续降低,送风随之降低,直到达到我的设定压力值,保持稳定运行。PID控制要如何到达呢?用的是富士变频器5000G11S/P11S,这个要如何设置呢?。第一次接触PID,不是很懂啊!请大家指教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变频器应该是反作用工作吧,压力大变频器速度慢,压力小变频器速度快,看说明书H21反馈选择。先调P在调ID,第一次要慢慢来啊。

网友B:
留下E-MAIL地址我发个S7-200或LOGXI500的程序给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