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在家用220电怎么试机?

楼主(2011-03-02):
有时候在家里装电气柜,变频器都是三相的,在家里没有380V电,我该怎么调试变频器呢?变频器不接负载,就是给三相的变频器通上电显示,然后调试参数就可以了。我该怎么做?买变压器吗?还是?有好的办法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至少要有两项380v,上个变压器吧。

楼主:
两相380V接到3相的变频器上没事吗

网友B:
要看具体的变频器,我知道的英威腾的是可以的,接任意两相

网友C:
换单相变频器吧,可以输出三相。

网友D:
我有个办法就是用一个两相变三相的变频器变一下调到50hz就ok了

网友E:
买个变压器220VAC-380VAC 接两相就可以,注意其中一相必须接到有充电回路的那一相,比如ABB R7 R8 的要接到含有充电二极管的一相

楼主:
我怎么知道哪一相是充电回路呢?

我转了一圈回来,都是380V变220V的变压器,没有220V变380V的,他们说把变压器倒过来接就行,是这样的吗?还有就是我该买个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我看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
如果变频器输入接上2相380V运行的话,变频器输出端会输出多少伏的电压呢?可以接电机吗?

网友F:
买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反过来用就可以,200VA的就够。

输出电压没有测过,但是不能接电机。

网友G:
用一个大于200VA  220/380变压器,把220V电升至380V,接变频器三相输入任意两相。大部分变频器能正常调试。

网友H:
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作为下个变频器的输入是不可取的,变频器说明书明确说明不可带容性负载。另外,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还没见过可升压的变频器。

网友I:
有一间单方法,就是把搞一个倍压整流

楼主:
今天终于搞到一个变压器了,输入端是380和220输出是36V和24V,我把220接上,测量380端子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418V,我接到一台1.5KW的变频器上,变频器面板亮了,调试没问题。

但是我担心的是变压器是100VA的,不知道调试的话,可以带多大的变频器?我看变压器380V接线端子下面的连接铜线怎么那么细(好像头发丝),输出端的36和24V的连线倒是很粗,承受的电流大约多大,我怕大点的变频器带不起来,会把线搞糊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搞到一个变压器了,输入端是380和220输出是36V和24V,我把220接上,测量380端子和零线之间的电压是418V,我接到一台1.5KW的变频器上,变频器面板亮了,调试没问题。

但是我担心的是变压器是100VA的,不知道调试的话,可以带多大的变频器?我看变压器380V接线端子下面的连接铜线怎么那么细(好像头发丝),输出端的36和24V的连线倒是很粗,承受的电流大约多大,我怕大点的变频器带不起来,会把线搞糊了。

考虑到变频器的损耗在3%-5%之间,所以2.2和3.7的还可以调调,5.5的肯定不行了

楼主:
谢谢HOTEQM,知道这些就OK了,呵呵

网友K:
下次那我山宇的变频器只要改变一个参数保你可以测试。联系电话:15021184119袁先生

网友L:
首先变频器要取消缺相保护(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其次需要一个变压器产生380V,如果 你能屏蔽欠压保护也可以,第二种方法,你需要产生不低于450V的直流电压,以上两种方法都可以

网友H:
建议用楼上的第一种方法,这样试机可以检测输入整流回路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