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松下伺服急停急走的控制问题

楼主(2011-03-02):
        用的PLC发脉冲控制伺服,通过PLC的脉冲输出暂停指令来控制伺服急停,伺服电机带了一个3倍的减速机。我翻了论坛的几个帖子,速度快时伺服会倒走,现实运行中也是如此,又不能用加减速脉冲,于是用了当脉冲输出暂停时同时输出一个信号给伺服,让偏差计数器清零。这样实际运行时,停止时不会倒退了,但是在慢速情况下,伺服电机在停止后有很明显的往前运行(还拖拖拉拉的);在快速运行时,停止时肉眼看过去是不会前行也不会倒退。

        用偏差计数清零这个法子,会不会导致每次停走的距离不同,或者是同一速度下停走距离一样、不同速度时停走距离就不同?

        除了用加减速脉冲、偏差计数清零这2个法子,还有没有别的法子?盼各位工程师的回复,先谢过

网友A:
脉冲骤停时伺服会过冲,之后由于位置环的作用会倒走。这样有问题吗?停脉冲就给清零信号的话,过冲后就不会倒退了,会造成位置偏差,这个偏差是与停脉冲前速度有关系的。

楼主:
因为切料误差挺大,怀疑是脉冲骤停倒走导致误差

楼主:
速度慢的时候还好,误差不大,1个mm左右,速度快起来就不行了,差2-3公分

网友B:
惯量没调好,加外部制动电组,变速器加大变比。为什么要急停呢?找个有电子凸轮控制功能的PLC

楼主:
回4楼,我用的是PLC高速计数器的比较功能控制PLC脉冲停止与输出,比凸轮精度要高。急停是因为机器功能的需要。送料轴时走时停控制料的长度,印轴恒走在料上印刷。送料轴走时要与印轴速度一致,所以不能用加减速脉冲。

网友C:
兩個方向給你參考

1. 伺服增益調整

2.機構間隙

网友D:
伺服增益慢慢调整试试,还有惯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惯量没调好,加外部制动电组,变速器加大变比。为什么要急停呢?找个有电子凸轮控制功能的PLC

楼主的要求用电子凸轮怎么实现?

楼主:
调整增益后,误差确实有好些,伺服急停后后退或前进的情况也改善,能改到肉眼看不出。但是现在一样不稳定,切料时长时短,在一定范围内变动。(现在增益调整到电机在低速停走时会有异常响动,速度上去一点变成偶尔会异常响动)

另外,用好点的伺服会不会大大改善。我现在用的是很老很老的松下旧伺服,需要外接24v制动器。驱动器参数总共只有到36(现在市面上的松下伺服参数基本都是到7A)

网友E:
伺服加减速设置,PLC脉冲输出也做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