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洗水机用台达伺服控制可否达到要求

楼主(2011-03-02):
因我公司用电量较大,有工业洗水机60多台,每台7.5KW,启动频繁导致电网电流不稳定,使用效率下降,可否用伺服控制达到原有的效果,控制要求不变,这种情况省得到点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2011-05-25):
不用伺服,用丹佛斯变频器302系列就没问题了,我QQ406075301,以前我们做过。看到可以加我QQ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