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带两台FX系列PLC

楼主(2011-03-02):
MT6070I 触摸屏带两台三菱FX系列PLC,需要设置触摸屏和三菱PLC的参数,使用RS485通讯模式。具体设置如下。
一.触摸屏系统参数的设置
触摸屏系统参数主要设置PLC的通讯参数。在使用过程中第1台PLC使用编程口进行通讯,第2台使用FX-485-BD通讯模块进行通讯。其中第一台的通讯,如下图所示。

PLC类型:MITSUBISHI FX2N
接口类型:RS-485 4W

第2台PLC使用FX-485-BD模块进行通讯。

请注意这台使用的PLC类型不同于第1台的PLC类型。

二.PLC参数设置
PLC的参数也需要设置,其中通讯的参数必须和触摸屏的第2台PLC设置一致。如图所示。

按上图所示进行设置,可以实现1台触摸屏和2台PLC进行通讯的目标

网友A:
一拖几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