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平方的铜芯线穿管能否满足8.5KW过水热的要求?

楼主(2011-03-02):
请问4平方的铜芯线穿管能否满足8.5KW过水热的要求?按照供电的要求4平方的铜芯线可供20A电流,而8.5KW的过热器电流大概是14A 左右,说明书要求6平方的,不知使用4平方的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A:
这个4平方的铜芯线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可用 穿管要打折扣了

网友C:
你那个是3相的吧?3相供电应该没问题,倒是要注意下接头的工艺问题。不过要是行的话穿6平方的也行,反正花的不是你的钱。

网友D:
理论上4平方的铜线是可以了,但裕量不可谓充足,建议用6平方的铜线可靠

网友E:
与敷设方式和环境有关。不过看你给的数据,4平方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F:
1,是否长期运行;

2,虽然是穿管,但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G:
为了保险起见,建议用6平方铜线,省事省心啊

网友H:
穿管得考虑散热问题

楼主:
主要用在家里面需要洗澡和冬天洗菜等的时候

网友I:
单相6平方

网友J:
说明书要求6平方的就用6平方,用在家里放心。

网友K:
4平方单芯载流量(YJV):42A。单相理论负载能力:9.24kW。若是穿管应打8折。合7.392kW。你的热水器功率是8.5kW。所以偏小了。应该选择6平方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4平方单芯载流量(YJV):42A。单相理论负载能力:9.24kW。若是穿管应打8折。合7.392kW。你的热水器功率是8.5kW。所以偏小了。应该选择6平方的。

220V单相供电还是支持这个建议。

网友L:
你那个是3相。3相供电4平方铜线应该没问题

网友M:
试下就知道了

楼主:
家庭用,单相的

网友N:
家用,单相电源220V; P=8500W  I=38.6A  从安全的角度,应该选择6平方BV线。

网友O:
4平方我的思想中好象没42A吧,大概是3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