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4-工控擂台-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楼主(2011-03-02):
集散控制系统是以微处理器为基础的对生产过程进行集中监视、操作、管理和分散控制的集中分散控制系统,简称DCS系统。DCS系统在现代化生产过程控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试述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形式?简单描述几种国产和国外DCS控制系统。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一般有哪几种结构形式?

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形式与我们常说的网络拓扑结构一样,主要有:a)、星形网络结构;b)、环形网络结构;c)、总线型网络结构;d)组合网络结构。拓扑图免了,需要的自己找本电脑网络方面的书看看,上面都有的。

网友A:
简单描述几种国产和国外DCS控制系统。

以下列举几个知名的DCS系统:a)、Siemens公司的PCS7;b)、Honeywell 公司的Experion PKS;c)、Emerson 公司的PlantWeb ;d)、Foxboro公司的A2;e)、横河公司的R3和ABB公司的 Industrial IT

>>>>>>简述见下楼

网友B:
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形式我按照通信系统网络拓扑结构来理解,那可以分为星型、环形、树杈形、总线型、互联型等。
国产DCS系统有杭州优稳自动化、中控、和利时、正泰中自、北京国电海润、新华集团DCS、天津集散自动化仪表的DCS、山东鲁能DCS、浙江威盛自动化的DCS、国电智深、川仪DCS等。。。。国外的有FOXBORO、ABB自动化DCS、Honeywell的DCS、罗克韦尔自动化DCS、艾默生能源的DCS、日本山武横河DCS等

网友C:
楼上的同行说得很好,但有一点我有不同意见,西门子的PCS7不是DCS系统,应该一种过程控制系统。

网友D:
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结构形式主要有星型、树形、环形、总线型、互联型。我知道的国产DCS系统有新华XDPS、鲁能的LN2000、国电智深DCS、中控DCS、和利时DCS,国外的有西屋(艾默生)ovation、FOXBORO、ABB、西门子PCS7、霍尼韦尔、横河DCS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同行说得很好,但有一点我有不同意见,西门子的PCS7不是DCS系统,应该一种过程控制系统。

是的,偶也是这样想,不过偶没有这样说啊!藕最讨厌的就是西门子的东西

网友E:
通信网络结构形式一般为星型、环形、树杈形、总线型、互联型等。

1、TPS,霍尼的经典系统,稳定、可靠;但对仪表工程师要求较高,备件太贵。
2、FOXBORO的I/A系统,网络为容错网,使用稳定可靠;但工程师站时间长会出现死机,重启较慢;组态不方便,参数太多
3、爱默生的DELTAV,其总线DCS现在应该是NO.1,但它的非总线结构软件总觉得不是很稳定, 对网络品质要求较高
4、霍尼韦尔的S9000和HC900,S9000功能强大,但下装困难,如果下装死了机,很难找到原因。HC900这点就做得比较好但S9000编程要求工程师水平高,需要地址参与,HC900则较方便。
5、横河的CS3000,则是是低价卖产品,高价卖备件,让人很不舒服,有欺骗嫌疑

6、和利时SMARTPRO和MACSV,做为国产DCS,最大的特点当然是全中文界面了,在组态中可以加入中文注释,给检查维护带来很大便利,硬件也不错,但在线修改非常不方便,很容易引发系统错误
7、上海新华的XDPS6.0,操作简单,组态方便,中文界面,网络稳定
8、浙江中控的ECS-100系统,软件有点难用,历史纪录不方便查找,曲线设置不方便,在线下装不稳定

网友F:
集散控制系统的通信网络一般有双总线、环形、双重星形和树形的网络拓扑结构。

国内DCS:上海新华,浙大中控,和利时,浙江威盛,自仪股份、鲁能控制,国电智深,上海华文,上海乐华

国外的主要有 西屋(艾默生)、FOXBORO、ABB、西门子、霍尼韦尔、横河、罗克韦尔、山武-霍尼韦尔公司、FISHER-ROSEMOUNT公司

网友G:
dcs系统一般分四大部分操作站,控制器,I/O部分,通讯网络,还有电源等等

网友H:
通信网络有4种:星形、环形、总线型、组合网络结构。国产DCS系统有浙大中控JX-300系统,采用冗余设计。还有和利时MACV控制系统。国外有施耐德MODICON系统,和西门子S7-300系统。

网友I:
通信网络主要有四种形式:星型、环形、树杈形、总线型、互联型。

国产的DCS控制系统:上海华文,上海新华,浙江中控,浙江威盛,鲁能控制,北京国电海润,四川仪表,天津仪表,深圳研祥,和利时等

国外的DCS控制系统:霍尼韦尔,西门子,艾默生,施耐德,FOXBORO,横河,罗克韦尔等

网友J:
现在流行无线传输。

网友K:
20MP获得者:
welfare87 welfare87

10MP获得者:
zling zling
陈石头 hh_clei
hjcan hjcan

20积分获得者:
zxjjynl zxjjynl
最后回复 the_wise
piston topkingjun
QHDTHL QHDTHL
liyu66 liyu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