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6-工控擂台-变频器的工作原理和分类?

楼主(2011-03-02):
1、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和按照控制方式分类有几种?

2、请列举出你所知道的国产变频器品牌?并详细阐述。(列举最全面,说明最详细的有奖)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1、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和按照控制方式分类有几种?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简单的说就是 整流——逆变原理,具体的原理又的长篇大论,为节约篇幅,河蟹们自己到网络上搜去吧。

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大体上可分为两类:a)、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b)、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按照控制方式分类: a)、V/f协调控制;b)、转差频率控制;c)、矢量控制;d)、直接转矩控制;

2、请列举出你所知道的国产变频器品牌?

森兰、三垦、英威腾、汇川、四方、三晶、蓝海华腾、利福华德、安邦信、欧瑞、满毅、创杰、富凌........国产品牌太多太杂,大多听说但没用过!

网友B:
变频器也算是我最熟悉的一种工控产品了,占楼答题

网友C: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由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表达式: n=60 f(1-s)/p
(其中n: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f:异步电动机的频率; s:电动机转差率; p:电动机极对数。)
可知,转速n与频率f成正比,只要改变频率f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在0~50Hz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
变频器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控制方式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

国产的变频器有深圳的英威腾、汇川、四方等,广州的三晶,其他的还有森兰、康沃、惠丰等。

网友D:
1)工作原理:简单说,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现在使用的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 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 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 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 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 以供给电动机。

2)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为:电压型。是通过滤波电容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电流型是通过电感滤波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
3)按照控制方式分类:V/f协调控制、转差频率控制、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4)国产变频器有:科姆龙、英威腾、易驱、爱默生、三晶、 三肯、森兰等。我公司产品较多,各个行业经常使用的是森兰变频器,下面将选用简介之,供大家参考:

1)bt40系列有三相380v和单相220v电源供电,适合于通常工业控制调速场合,v/f=常数的控制方式,而且有转矩提升功能。

2)bt12系列是专门给风机水泵类负载设计的变频器,产品带有pid、多泵切换、换泵、睡眠唤醒、消防控制、水位控制、定时开关机等功能。

(3)sb60系列是一种功能齐全的所谓“森兰全能王”系列,产品中不仅有v/f开环和闭环模式,而且有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和pg速度传器矢量控制模式,还可以利用rs-485接口同上位机通讯。功率在11~15kw。sb60系列安全性良好,防护等级比bt40和bt12高一个等级,已取得ce认证。
(4)sb61系列功能同sb60系列相当,功率较大,从15~315kw。
(5)sb20系列是小功率经济型系列。

(6)sb40系列是bt40的改进型。

(7)sb12系列是bt12的改进型。有同sb40相似的改进范围。

(8)sb80系列变频器采用了最新的32位嵌入式高速电机控制专用数字处理器,利用模型参考自适应方法解决了电机电阻参数在线辨识的难题,其参数辨识的稳定性和电流控制的快速性为停电再起动、旋转启动、快速加速减速、突变负载无跳闸控制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手段。

网友E: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简单讲就是根据三相交流电动机的速度公式n=60f(1-s)/ P ,公式中n: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f:异步电动机的频率; s:电动机转差率; p:电动机极对数,将交流电动机的转速控制的技术路线选择在改变电源频率的上,通过提供输出电压和频率可调的交流电源,为交流三相电动机供电,以调节变频电源输出频率的手段来实现电动机转速调节。
从电路工作方式分为交-直-交变频器(又可以根据直流中间回路性质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交-交变频器;从控制方式分为AM控制方式变频器、PWM控制方式(又分为SPWM、转差率PWM等)变频器、调压调频(即VVVF式)变频器、矢量控制变频器、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等。

国产变频器品牌有英威腾、三晶、佳灵、森兰、山东新风光、台达、嘉宝、深圳微能、浙江赫灵等,不一而足了

网友F: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为电压型和电流型。按照控制方式有三种,v/f控制方式,转差频率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

国产变频器,也可以叫做民族品牌变频器,不是单纯的指某个品牌的变频器,而是国内企业独立研发、生产、销售的变频器的总称。如:三晶、安邦信、英威腾、汇川、微能、康沃、森兰、佳灵、易能、海利普、海利、珊星、依托、乐邦、日业、科姆龙、神源 、南昱、吉庆、TE、星河、阿尔法、日锋、港蓝、先行、时代、森、博斯特、高邦、思瑞 、开拓、正弦、烁普、塞普信、惠丰、鲁都、赛普、麦孚、韦尔、斑泰科、富凌、建业 ....山宇

网友G:
刚看到一个原理图,好东西!原理待会再来说。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301345600002-1.shtml

网友H:
好,各个都精彩,学习了。

网友G: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能实现对交流异 变频器
步电机的软起动、变频调速、提高运转精度、改变功率因素、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功能。

按住电路工作方式: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

                                    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按照控制方式分类:V/f协调控制,转差频率控制,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

国内品牌很多,技术较领先的品牌有汇川、欧瑞(原烟台惠丰)、三晶、蓝海华腾。

网友I:
变频器定义、分类及其工作原理概述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电机定子绕组供电的频率来达到调速的目的。

变频技术是应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的需要而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电力电子器件经历了SCR(晶闸管)、GTO(门极可关断晶闸管)、BJT(双极型功率晶体管)、MOSFET(金属氧化物场效应管)、SIT(静电感应晶体管)、SITH(静电感应晶闸管)、MGT(MOS控制晶体管)、MCT(MOS控制晶闸管)、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HVIGBT(耐高压绝缘栅双极型晶闸管)的发展过程,器件的更新促进了电力电子变换技术的不断发展。20世纪70年代开始,脉宽调制变压变频(PWM-VVVF)调速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20世纪80年代,作为变频技术核心的PWM模式优化问题吸引着人们的浓厚兴趣,并得出诸多优化模式,其中以鞍形波PWM模式效果最佳。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日、德、英等发达国家的VVVF变频器已投入市场并获得了广泛应用。

变频器的分类方法有多种,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按照开关方式分类,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按照用途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

VVVF:改变电压、改变频率CVCF:恒电压、恒频率。各国使用的交流供电电源,无论是用于家庭还是用于工厂,其电压和频率均为400V/50Hz或200V/60Hz(50Hz),等等。通常,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称作“变频器”。为了产生可变的电压和频率,该设备首先要把电源的交流电变换为直流电(DC)。

用于电机控制的变频器,既可以改变电压,又可以改变频率。

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我们知道,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表达式位:

n=60f(1-s)/p(1)

式中

n———异步电动机的转速;

f———异步电动机的频率;

s———电动机转差率;

p———电动机极对数。

由式(1)可知,转速n与频率f成正比,只要改变频率f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在0~50Hz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
变频器控制方式

低压通用变频输出电压为380~650V,输出功率为0.75~400kW,工作频率为0~400Hz,它的主电路都采用交—直—交电路。其控制方式经历了以下四代。

1U/f=C的正弦脉宽调制(SPWM)控制方式

其特点是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机械特性硬度也较好,能够满足一般传动的平滑调速要求,已在产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这种控制方式在低频时,由于输出电压较低,转矩受定子电阻压降的影响比较显著,使输出最大转矩减小。另外,其机械特性终究没有直流电动机硬,动态转矩能力和静态调速性能都还不尽如人意,且系统性能不高、控制曲线会随负载的变化而变化,转矩响应慢、电机转矩利用率不高,低速时因定子电阻和逆变器死区效应的存在而性能下降,稳定性变差等。因此人们又研究出矢量控制变频调速。

2电压空间矢量(SVPWM)控制方式

它是以三相波形整体生成效果为前提,以逼近电机气隙的理想圆形旋转磁场轨迹为目的,一次生成三相调制波形,以内切多边形逼近圆的方式进行控制的。经实践使用后又有所改进,即引入频率补偿,能消除速度控制的误差;通过反馈估算磁链幅值,消除低速时定子电阻的影响;将输出电压、电流闭环,以提高动态的精度和稳定度。但控制电路环节较多,且没有引入转矩的调节,所以系统性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矢量控制(VC)方式

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的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矢量控制方法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然而在实际应用中,由于转子磁链难以准确观测,系统特性受电动机参数的影响较大,且在等效直流电动机控制过程中所用矢量旋转变换较复杂,使得实际的控制效果难以达到理想分析的结果。

直接转矩控制(DTC)方式

1985年,德国鲁尔大学的DePenbrock教授首次提出了直接转矩控制变频技术。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矢量控制的不足,并以新颖的控制思想、简洁明了的系统结构、优良的动静态性能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该技术已成功地应用在电力机车牵引的大功率交流传动上。直接转矩控制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控制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因而省去了矢量旋转变换中的许多复杂计算;它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也不需要为解耦而简化交流电动机的数学模型。

矩阵式交—交控制方式

VVVF变频、矢量控制变频、直接转矩控制变频都是交—直—交变频中的一种。

其共同缺点是输入功率因数低,谐波电流大,直流电路需要大的储能电容,再生能量又不能反馈回电网,即不能进行四象限运行。为此,矩阵式交—交变频应运而生。由于矩阵式交—交变频省去了中间直流环节,从而省去了体积大、价格贵的电解电容。它能实现功率因数为l,输入电流为正弦且能四象限运行,系统的功率密度大。该技术目前虽尚未成熟,但仍吸引着众多的学者深入研究。其实质不是间接的控制电流、磁链等量,而是把转矩直接作为被控制量来实现的。具体方法是:
——控制定子磁链引入定子磁链观测器,实现无速度传感器方式;

——自动识别(ID)依靠精确的电机数学模型,对电机参数自动识别;

——算出实际值对应定子阻抗、互感、磁饱和因素、惯量等算出实际的转矩、定子磁链、转子速度进行实时控制;

——实现Band—Band控制按磁链和转矩的Band—Band控制产生PWM信号,对逆变器开关状态进行控制。

矩阵式交—交变频具有快速的转矩响应(<2ms),很高的速度精度(±2%,无PG反馈),高转矩精度(<+3%);同时还具有较高的起动转矩及高转矩精度,尤其在低速时(包括0速度时),可输出150%~200%转矩。

网友J: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结构如图1所示,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变频器的分类

        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可以分为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

        按照开关方式分类,可以分为PAM控制变频器、PWM控制变频器和高载频PWM控制变频器;

        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可以分为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等;

        按照用途分类,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高性能专用变频器、高频变频器、单相变频器和三相变频器等。

国产变频器品牌
       三晶、三垦、四方、森兰、英威腾、汇川、康沃、惠丰....等

网友K: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

网友L:
工作原理是将工频电源变换为直流功率的“整流器”,吸收在变流器和逆变器产生的电压脉动的“平波回路”,以及将直流功率变换为交流功率的“逆变器”。

 按照主电路工作方式分类: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直流回路的滤波是电容;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是电感。

按照控制方式分类有:V/f控制变频器、转差频率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

我用过的国产变频器品牌:英威腾、汇川、、三垦、四方、森兰、安邦信、海利普。英威腾在国内算是做的最大和最好的。其他品牌很多都没有用过,不过估计功能都差不多的。

网友M:
20MP获得者:
zxjjynl zxjjynl

10MP获得者:
jingtao 惊涛骇浪
勇者 zyw3166
最后回复 the_wise

20积分获得者:
LIUXD6909 LIUXD6909
welfare87 welfare87
zhxl198808 zhxl198808
piston topkingjun
hjcan hjcan
陈石头 hh_cl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