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3-17-工控擂台-调节阀的入口和出口装反,是否影响使用?

楼主(2011-03-02):
在现代化工厂的自动控制中,调节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试问:在使用安装过程中,调节阀的入口和出口装反,是否影响使用?说明原因,最好结合你的经历阐述!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纯复制-粘贴将不得mp!

网友A:
调节阀的入口和出口装反,是否影响使用?

这个要看调节阀的不同种类对流向的要求的啦,一般来说调节阀对流向的要求可分为三类:一是任意流向,即没有流向要求,任意安装使用。这一类阀通常是对称流动,如蝶阀、球阀;二是规定了流向,即根据阀的特点,把流向选好后固定下来,使用时应注意按流向箭头安装,如套筒阀(双密封型)、双座阀、偏心旋转阀。三是根据阀的不同工作条件,选择某一流向。这一类通常使用最广的是单密封类调节阀,如单座阀、角形阀、小流量调节阀等。
一般蝶阀的结构是对称的,不分人口和出口,所以不存在装反的问题。
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量系数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B:
这个因不同的调节阀而异,普通的调节阀、单座阀、双座阀、球阀、蝶阀、隔膜阀是不同的,主要考虑的是介质的压力、压差对调节机构、阀体的影响,是一个不平衡力的问题。

网友C:
不同的阀体、阀座会有所不同,不同的阀芯流量特性、介质流体特性也会有所区别。比如有直通单座阀,没有配以阀门定位器,由于作用力是单向不平衡的,当阀芯两侧差压较大、阀体公称直径选配偏小、而介质重度和流动粘度(雷诺数)又较大时,就会使阀芯流量特性的效果上产生偏离,阀芯流量特性会向某一个方向“迁移”,比如原线性的变得更趋近于等百分比特性。当然在程度上通常不会太明显,对于许多控制系统来说影响不大。

网友D:
此问题要分调节阀的种类:一般碟蝶阀的结构是对称的,不分入口和出口,所以不存在装反的问题。本人在水泥厂送风系统中经常用到,电动蝶阀j接反了,除了接线不太方便外,调节风量是没有影响的,手动的就更无所谓了!

   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安装都有标志,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水泥行业中,除了蝶阀,其它调节阀是不允许接反的,那样违反安装规程,要扣奖金的呦!

网友E:
一般蝶阀的结构是对称的,不分人口和出口,所以不存在装反的问题.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量系数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B:
现场使用的调节阀数量最多的还是普通的气动薄膜调节阀,这些阀门的执行机构大都是通过仪表风和弹簧的相互作用力来推动阀杆的垂直运动。

调节机构大都是单做阀,因此在大多数下调节机构的阀座的进出口都是按照流量的低进高出设计的,这样设计的目的是时高压测得介质先进入阀座,然后通过阀芯和阀杆的间隙从高侧处流出,这样介质的压差基本上都是作用到阀杆上,其与弹簧的张力方向相同,抵消仪表风压产生的推力,使其阀杆的动作比较柔和和现性,同时调节阀的密封填料处于低压测得介质中其密封要求会相对减轻。

若调节阀方向装反,时介质高进低出,那么其密封填料的密封受到考验,同时由于介质的压差和仪表风压作用力相同共同作用于压缩弹簧,那么对弹簧就是一个考验,会引起弹簧过分压缩,刚性变强,致使调节阀关闭时困难,开启时跳变。调节阀动作时会产生震荡和噪音,同时阀芯受介质的冲刷也更严重,若压差较大会产生气蚀,冲刷更加严重。

而普通的球阀、蝶阀,由于调节机构的制作方式,节流形式不同,因此不会设计低进高出的形式,所以装反的后果不是很严重,但是由于一些辅助机构设置位置不同,装反也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因此还是按照阀体标注的线头安装较好。

网友F:
这要看阀的结构,对于一些直通类的闸板阀。球阀,蝶阀等,反接无影响。而对于一些锥阀,柱阀;上升式止回阀等,不可以反接,有的不能工作,用的流量受影响。有一次在气路上使用了一个锥式调节阀,接反了结果未起到调节的作用。还有一次是在液压传动系统中。将进出口接反结果系统未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一般蝶阀的结构是对称的,不分入口和出口,所以不存在装反的问题。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会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H:
 从本人当年在公司使用的情况和公司培训介绍来讲,个人总结如下:

        一般蝶阀的结构是对称的,不分入口和出口,所以不存在装反的问题。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回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I:
根据不同的结构,使用工况不同而决定。

网友J:
调节阀有许多种,有的没影响,例如球阀、蝶阀等;有的影响小些,例如套筒阀;有的影响大些,例如球形阀(单座阀)。影象的大小还与阀上的差压有关,若差压大可能会使阀关不上或打不开,其他结构的调节阀,入口和出口装反了,则回影响阀的流量特性,引起流通能力的改变,有时还容易使盘根处泄漏。对于单座阀,装反会使不平衡力改变方向,甚至影响阀的稳定性。在高压调节阀中,流向选择不当,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K:
20MP获得者:
玻璃的心 rzb123

10MP获得者:
陈石头 hh_clei
jiaoanpeng jiaoanpeng
AQD008 AQD008

20积分获得者:
zhxl198808 zhxl198808
秒杀G wain0222
Hjcan hjcan
jingtao 惊涛骇浪
Piston topking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