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台丹佛斯变频器IGBT爆炸!

楼主(2011-03-02):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向论坛的各位求助!

我遇到的问题也是关于丹佛斯低压变频器IGBT爆炸(损坏)的问题.

         变频器的型号好VLT-FC312P7K5T5 7.5kW,驱动电机为5.5kW,共有3台设备,应用场合为恒负载卷扬,电机采用电磁(失电)抱闸制动,需要较频繁升降操作.该设备自投运来的前两个月没有出现问题,但从去年9月至今这3台变频器均出现了IGBT爆炸损坏,目前还没能分析出原因,急,请各位大虾多出谋划策!

           我检查了变频器原理设计图,除原设计设有制动电阻没有安装外,其他均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也没有发现问题.而且每次出现故障时,故障报警大多显示变频器内部短路故障,检测变频器进\出电缆,及对电机摇绝缘均没有发现异常.

楼主:
补充: 从论坛看到相关文章,说igbt模块损坏,通常原因一是过电压,二是过电流,三是过热
是不是有可能由于负载属于卷扬型负载,在下降阶段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这是电能累加在变频器输出端,导致过压而引起的呢?

但是,变频器内部本身应该有吸收电能的装置;而且该卷扬的位移比较小一般都在15cm上下,反馈的能量应该也不是很大啊,所以没有想明白.

网友A:
解决了吗?可以查下接地看看,

网友B:
"卷扬的位移比较小一般都在15cm上下"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没安装制动电阻的原因!

网友C:
电网内是否有大功率整流设备,或者有大量的直流焊机在用,我们公司在扩建时出现连续炸机现象,而且专炸大功率的,好像炸了两台110的,一台200的,忙了好几天,都快疯了

楼主:
卷扬的上升下降来回最大行程约为1.2m,每次操作的行程约在2~15cm之间,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是否清楚

该设备用于冶炼场合,用于保温电炉的石磨电极的卷扬,没有大功率整流设备,保温电炉对电网的谐波也

应该不多,整个电网来说应该还比较好。

楼主:
回复非洲小马哥:

变频器接地有什么特别要求吗,由于我现在不在现场,但是整个厂至少有50来台变频器,其他也没有出现IGBT爆炸情况

不过我还是会让现场去查查接地,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D:
个人意见觉得如果是电机处在发电模式下,如果没有制动电阻及制动斩波器的话,开始有可能报过压,时间久了会炸模块的。你的机器有没出现过压报警呢

楼主:
我也有这种想法,但在网上看了些资料,说小于一定功率变频器,据说22kW及以下的变频器内置有耗能回路。

而且,该电机反转的行程和转速比较短,反电势会有这么大吗?呵呵,电机学都快忘光了。

楼主:
说明一下,变频器的应用时会出现正向加速过程中又马上反向起动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这样是否会对变频器有很大的冲击呢?

网友E:
是否是电压波动导致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经过检测,变频器内部包括整流模块、触发板、IGBT模块等都积灰了

但是我不能确定是否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因为,这个现场还出现了其他地方的变频器损坏,不是损坏的部位不同而且

有ABB ACS800-01(04)出现主板损坏的等等

不知论坛朋友是否有什么高见!

网友F:
一般来说,danfoss连续损坏2台及以上的变频器,客户是需要找自身原因了。瞧了瞧帖子,有如下建议:

1,使用场合问题。频繁地正反转对变频器的要求比较高,请观察所有变频器中,日系和欧系的故障率。

2,回压的多少并非取决于你负载位移的距离及变频器功率,而是要看瞬间。有条件的话,可延长加减速时间。

3,欧系的都要保证良好的接地。

4,环境中的粉尘是否含导通金属。

5,电网、电机、负载、操作方法等等也需要排查,说不定哪里就存在致命因素。

网友G:
应该是刹车的问题比较多。仔细检查分析一下。

网友H(2011-04-28):
如果是一台的话有可能是变频器原因,如果两台或三台都出现同样情况就要检查哈电源电压是否平衡,是否有杂波和现场工作环境,注意防水,防灰尘,防金属铁屑!~

网友I(2011-06-08):
你这个情况,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造成的,可能灰尘中含有铁的成分,要经常吹干净,一定好点。你试试。

网友J(2011-08-11):
提供IGBT测试、故障分析--国内首家大功率IGBT测试系统生产厂家:
http://xupanpan213.blog.163.com

网友K(2011-12-05):
建议修复后看看变频器的故障报警记录,再看看故障时的电流,电压,等等,可以作为帮助判断的一个标准。有需要欢迎联系。重庆兴业自动化电气技术中心。

网友L:
加没刹车电阻,电柜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