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62模块求助 请用过的前辈进来下

楼主(2011-03-02):
上面是QD62模块手册上面的介绍以及编程,我有点不理解指令DELTA这个指令的意思
还有就是手册上面的Y0在这个指令中起的作用是什么?
在一台设备编程的时候我看到工程师是这样写的 图如下
请问下这个怎么解释 求教

楼主:
上面图片太大 改小点 如下

楼主:
自己顶!!占用前辈们一点时间,给小弟解释下

楼主:
没人帮个忙哦 我顶 顶

网友A:
别急,或有人来帮你的。藕看了一下觉得可能还的联系程序其他部分才能解释清楚

楼主:
有人会么 自己顶...............

网友B:
DELTAP  指令 一般在使用了CONFIGURATOR-CT 特殊功能软件并 计数模式选择为重合计数时使用,就是把CH通道内所读取到的重合信号(脉冲数)给他在第一次上电或有需要时先清除一下,复位一下的意思

楼主:
楼上的朋友可否留个QQ:一起交流

网友B:
有三菱的PLC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群号:108613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