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Q系类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AQ68DI模块输入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1-03-02):
如题,三菱Q系列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地址是什么哦,像西门子224XP两路输入AIW0 AIW2直接用MOV就搞定了,我叻个去,那个三菱搞的我晕死,CH1~CH8,8路输入,可是这8路得地址是什么呢,看资料,说是G11-G18,看提供的程序吧,又是D11-D18,我实在是搞不懂了,三菱的编程软件G好像也不能写,应该是我不行,呵呵 ,所以请教各位朋友,帮忙指点指点~~~

楼主:
小弟我刚刚学习三菱Q系列PLC,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三菱的不同西门子,西门子是直接读地址就可以了,三菱的好向是用FROM指令读的。我也觉得三菱不好用,后期模拟量处理也不太好 用。

网友B:
看手册,Q系列模拟量模块手册。里面有现成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