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能量控制模式;

楼主(2011-03-02):
1、伺服的转矩控制模式,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能量控制模式;
2、能量控制模式的特点是初状态和末状态,过程并不重要;
3、恰好符合伺服控制的特点,即伺服控制关心的更是初状态和末状;
4、如果用过程控制的方式,例如调速的方式,是不能达到伺服控制的目的!或者说难度很大。
5、举例说,礼花炮,就是一种能量控制的模式;
6、如果要实现礼花炮的效果,用过程控制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楼主:
在伺服控制中,如果注重初状态和末状态,过程不关紧要,用能量控制模式更好!

楼主:
1、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一般用在什么情况下?

2、转矩控制模式,适应过程控制,例如切削加工工艺;

3、能量控制适应,冲床成型、剪裁、位置控制的设备!

网友A:
能量控制? 做了几年伺服设计,接触测过西门子、安川、松下、迈信及国内的其他伺服,还从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产品说明书上也没有这个字眼! 孤陋寡闻,对伺服的这么多全新的阐释,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呵呵,高人啊!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量控制?做了几年伺服设计,接触测过西门子、安川、松下、迈信及国内的其他伺服,还从没有听过这个说法,产品说明书上也没有这个字眼! ……

1、能量控制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把运动控制分为过程控制和状态控制两种;

2、速度、转矩控制是针对过程控制而言,例如机械切削、洗加工;

3、而能量控制是针对状态控制提出的,例如位置控制、冲压等加工;

网友:
那两轴(XY轴)差补一个圆,如果XY轴的伺服驱动器都是位置控制,接收的都是上位位置指令或脉冲,按照你的划分这个算什么?

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和转矩控制在实际应用中又如何准确的划分到你的定义里?

你的这个定义又是如何准确的涵盖所有应用,如何准确的指导用户?

网友:
老刘, 考虑问题要严谨!

别一拍脑袋发出来就完事了!

楼主:
1、举例说,发射卫星就是一个能量控制的运动控制;

2、每一个动作以及动作位移、位置,都有确定的能量消耗。

网友:
先别说别的了, 先分析一下我在5楼说的那些问题吧!

网友:
喝口水、吃口饭, 都有能量的消耗, 按你的说法, 也是能量控制!

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划分到能量控制, 关键是到具体问题上, 你怎么应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举例说,发射卫星就是一个能量控制的运动控制;

2、每一个动作以及动作位移、位置,都有确定的能量消耗。

你发射过卫星?

你对这些似乎很熟嘛!呵呵

楼主:
1、发射卫星,要计算卫星的动能、势能;

2、确定运载火箭的级数,每级火箭的燃料,使火箭获得的动能、势能要相匹配;

3、整个控制过程,是能量计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