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1-03-03):
安川G7变频器上电运行时报警CPF05,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看看 这个G7的使用手册 但愿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变频器控制回路损坏,这边可以帮你修 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诊断、咨询服务 400-888-6560

网友C:
变频器主板坏了!我可以修的!

网友D:
多数是主板问题,你不如换块主板试试,一般安川G7变频器主板都是通用的。1000块左右吧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有需要可联系我:021-62141466 张工

网友E(2011-04-28):
百分之九十时板扳坏了,主要是看坏在哪个地方,有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