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系统选型请教

楼主(2011-03-03):
向大侠们请教一个问题,公司马上要做一个小型测试平台,点数不多(100点以内),初步选了S7-200系统。但是有个问题我很头大,要求有一台操作站,上位机软件暂定WinCC,大侠们有更好的软件推荐的话那兄弟先谢过了。领导要求有一个监视用的显示器,另一个显示器是用来操作的,也就是说一台工控机,连两个显示器,两个显示器可以分别显示不同画面,也就是操作员可以在保持一个显示器甲的画面不动的同时操作显示器乙上的画面,可以实现吗?如果不行,那只有选两台操作员站了,但是本来系统点数就很少,功能要求也很简单,显示器甲就是监控用的,如果选两台工控机就显得非常浪费了。

我对系统的选型组态不了解,请教大侠们:如果选了S7-200(CPU224),上位机软件选了WinCC,那么上位机与PLC之间通讯应该是选什么?PPI?MPI? 以太网?如果选前两者的话,两台操作员站能实现吗?如选以太网,那现场应该要加路由器了,应该是这样的了吧?

在系统构架方面我是菜鸟中的菜鸟,希望大侠们能不吝赐教!!谢谢,兄弟也没什么分,只能精神上感谢了!!

网友A:
使用226,只比224贵6、7百,但多1个通讯口,调试方便多了。

读的速度要求不太高的话,可以使用西门子的免费软件S7-200 PC ACCESS,写的速度可以满足一般系统的要求,感觉不慢。

PC和PLC连接使用200的编程电缆。

因为看样子你很想节约,MPI,以太网太贵。如果为了节约,使用普通商用PC,不必使用工控机。一台PC,2个显示器,想显示不同的内容操作上不爽。

楼主:
谢谢老愚者,S7-200 PC ACCESS这个软件我没接触过,等等搜集一些资料了解以后再请教。

其实项目预算与我无关,应该是很充裕的,关键的考虑是系统的构建方便,通讯用PPI也能满足,关于MPI和以太网的问题是我想到如果要用两台工控机的话的备案。

刚才向西门子克服请教了一下关于监视画面的问题,说在WinCC方面,功能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只要计算机能够做到,工控机装两个显卡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S7-200 PC ACCESS是200与WICC通讯的OPC软件,使用很简单,阿狗阿猫学一下子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