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内置的232串口使用TXD指令无法发送数据,如何处理???

楼主(2011-03-03):
PLC内置的232串口使用TXD指令无法发送数据,如何处理

网友A:
PLC什麼型號?一般需在cx-programmer的setting內的rs232c設定好,無通訊協定格式,啟始碼及結束碼等!記得要下載到PLC.

网友B:
编程软件里有 有关内置RS232串口的通信参数设置 以及扩展串口的通信参数设置 不要搞混了 另外 内置串口的发送标志位 接收完成标志位和扩展串口的标志位也是不一样 貌似是A392.多少 具体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