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初学者)大家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3-03):
我用的是台达B07S201屏,我用U盘把画面下载到人机里,为什么开机后画面还是台达DOP-B的画面而不是我编辑的画面?我进入到SYS中Systemsetting \ File Manager \ copy file,里面有我制作的画面数据文件,到底是咋回事呢?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我的软件的韧体版本是2.0200,屏的韧体版本是2.0190,是韧体版本不一样的原因吗?我手头没有USB电缆,也没有PC与人机的通信电缆。试验不了。

网友A:
我是初学者 ,帮不了你。

网友B:
你好,跟画面版本有关系,2.0190韧体不支持通过usb更新韧体动作(软件功能没有导入),所以还是不能支持

  您可以先用一条打印机连接线把人机的韧体更新到2.020A就可以使用usb更新韧体下载程序了。谢谢

网友C:
我也是台达人机界的初学者,写好程序后正常保存,再次打开时提示数据格式不正确,大家帮助分析下,谢谢

网友B:
数据格式不正确 需要确认下以前有一个版本(忘记版本号了)如果电脑上安装了卡巴斯基可能会引起文件损坏,请更新最新的软件试试

网友D: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没有用,然后还是用电脑导入的,用U盘就没有成功过,如你解决了,告诉我下,谢谢了,QQ1143637230

网友E:
我的也是,开机就是台达的画面,过了这个才是自己的弄得画面。很是郁闷,但俺是新手,不知道咋弄,希望老手给个秘籍

网友B(2011-04-14):
请修改图片选项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