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怎么用西门子的PLC400的CPU拖300的模块使用

网友A:
添加ET200(IM153),然后与你的400的CPU组成DP网络,300的模块插在ET200中使用。

网友B:
恩,也就是只有通过网的方式才能使用,不能直接在本地槽上扩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添加ET200(IM153),然后与你的400的CPU组成DP网络,300的模块插在ET200中使用。

西门子315-2dp的好像可以直接与400组成DP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