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三期—自动往返电动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1-03-03):
        许多生产机械的运动部件往往有行程限制,在一些特殊场合要求电动机能做自动往还正反运行控制。为此,我们常常用行程开关作为控制元件来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 那么请回答擂台问题:

擂台一:写出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自动往返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图(这里要求有正反转行程开关和正向、反向极限位保护限位开关)。并详细介绍控制电路所采用的电气设备和控制原理。尽可能的介绍电机正反转的一个完整运行过程。回答的最好最完备的,将优先的奖。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自动往返电动机正反转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过程讲解清楚。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2011年3月1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4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楼主:
第四期已经发出: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0316565000003-1.shtml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打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四期已经发出,希望大家积极参与打擂!

玻璃这是的第三期哦!

网友B:
檑台一上面的:尽可能的介绍降压启动的一个运行过程

这个是什么?不是自动往返电动机正反转控制么

我在第四期上看到同样的话

求解

网友A:
首席支持玻璃哥一下!

1、工艺图:

图示工作示意图大家应该可以看的懂,就不介绍了。
2、原理图
a)、动力主回路原理图
b)、控制回路原理图
c)、PLC接线图
3、编程
a)、I/O分配表
b)、程序

网友A:
补充一下:电机正反转,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电机电源端任意对调两根电源相线即可!同时注意接触器线圈应互锁(机械互锁或软件互锁+机械互锁),避免相间短路!

网友C:
4楼的方案作得真的很完美!

网友D:
对:陈石头 关于

首席支持玻璃哥一下!

1、工艺图:

图示工作示意图大家应该可以看的懂,就不介绍了。
2、原理图
a)、动力主回路原理图
b)、控制回路原理图
c)、PLC接线图
3、编程
a)、I/O分配表
b)、程序
内容的回复:

非常不错,非常完整,我觉得版主有必要改改规则,就是先打先得,并且看谁最完整的原则给分给钱才好呀!!!

网友E:
上面回的太好,我压力大呀!!看看还能蹭个三等奖吧。

楼主:
对:cqu_rockwell 关于

上面回的太好,我压力大呀!!看看还能蹭个三等奖吧。

内容的回复:

你四等奖都别想了,像你这样的,应该挖个坑能埋多深埋多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面回的太好,我压力大呀!!看看还能蹭个三等奖吧。

惭愧啊,其实我刚刚发现我的图纸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b)、控制回路原理图”就应该如此改:

 增加正转、反转状态指示灯,如果需要还增加停止状态指示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4楼的方案作得真的很完美!

网友G:
请问擂主:擂台一 要求用硬件设计电机正反转控制线路,怎么又扯到电机降压启动了呢?难道正反转电机要求降压启动?

楼主:
对:wyb2866255 关于

请问擂主:擂台一 要求用硬件设计电机正反转控制线路,怎么又扯到电机降压启动了呢?难道正反转电机要求降压启动?

内容的回复:

Oh ,I‘am very sorry! lt‘s my fault! I‘ll make a change !

网友H:
正反转是最基本的控制回路之一了

楼主:
对:a125353 关于

正反转是最基本的控制回路之一了

内容的回复:

是的,呵呵,我们这个栏目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逐步引导广大在校生学习的兴趣!!呵呵

网友I:
KA1、KA2之间应该加联锁的。

网友J:
是的,呵呵,我们这个栏目就是要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逐步引导广大在校生学习的兴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KA1、KA2之间应该加联锁的。

是的,但是只要在不要误操作的情况,或是频繁操作的情况下,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KA1、KA2之间应该加联锁的。

呵呵...大家来谈谈这个中间继电器需要加互锁么?说说理由?

网友K:
正反转控制工艺图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模式
1、电气原理图
2、功能介绍
继电气控制
1、当按下启动按钮SB2时
(1)工作台不在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SP2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工作台在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SP2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当按下停止按钮、紧急停止按钮或热继电器动作时
KM1 KM2立刻失电断开、工作台停止运动。
PLC控制模式
1、电气原理图
2、功能介绍
PLC控制
1、手动模式
(1)正转点动按钮SB5(手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工作台向右移动、松开此按钮即停止。当工作台到达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此按钮无效
(2)反转点动按钮SB6(手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工作台向左移动、松开此按钮即停止。当工作台到达反转极限位置SP1时、此按钮无效
(3)正转停止位设定SB3(手动模式下有效) 通过正转点动按钮SB5、反转点动按钮SB6 调节工作台位置。按下正转停止位设定SB3此位置即被设定为正转停止位。自动模式下工作台右行到达此位置时即会停止右行切换到左行。
(4)反转停止位设定SB4 (手动模式下有效)通过正转点动按钮SB5、反转点动按钮SB6 调节工作台位置。按下反转停止位设定SB3此位置即被设定为反转停止位。自动模式下工作台左行到达此位置时即会停止左行切换到右行。
2、自动模式
(1)启动按钮SB1(自动模式下有效)
①按下此按钮 工作台不在正转停止位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②按下此按钮 工作台在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停止按钮SB2(自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
(3)紧急停止按钮SBS(任何模式下有效)当按下此按钮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蜂鸣器报警。
(4)热继电器动作、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蜂鸣器报警。
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在校生 电气自动化专业
想多结交各行各业或未毕业的工控人 有问题 有项目一起探讨帮助哈
E-mail:cailei032@126.com
顶工控网

楼主:
对:小冬032 关于

正反转控制工艺图

继电器接触器控制模式
1、电气原理图
2、功能介绍
继电气控制
1、当按下启动按钮SB2时
(1)工作台不在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SP2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工作台在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SP2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SP3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当按下停止按钮、紧急停止按钮或热继电器动作时
KM1 KM2立刻失电断开、工作台停止运动。
PLC控制模式
1、电气原理图
2、功能介绍
PLC控制
1、手动模式
(1)正转点动按钮SB5(手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工作台向右移动、松开此按钮即停止。当工作台到达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此按钮无效
(2)反转点动按钮SB6(手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工作台向左移动、松开此按钮即停止。当工作台到达反转极限位置SP1时、此按钮无效
(3)正转停止位设定SB3(手动模式下有效) 通过正转点动按钮SB5、反转点动按钮SB6 调节工作台位置。按下正转停止位设定SB3此位置即被设定为正转停止位。自动模式下工作台右行到达此位置时即会停止右行切换到左行。
(4)反转停止位设定SB4 (手动模式下有效)通过正转点动按钮SB5、反转点动按钮SB6 调节工作台位置。按下反转停止位设定SB3此位置即被设定为反转停止位。自动模式下工作台左行到达此位置时即会停止左行切换到右行。
2、自动模式
(1)启动按钮SB1(自动模式下有效)
①按下此按钮 工作台不在正转停止位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②按下此按钮 工作台在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当工作台到达反转停止位置或反转极限位置SP1时、反转接触器KM2断开、正转接触器KM1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右移动、当工作台到达正转停止位置或正转极限位置SP4时、正转接触器KM1断开、反转接触器KM2吸合自锁、工作台向左移动、重复以上动作。
(2)停止按钮SB2(自动模式下有效)按下此按钮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
(3)紧急停止按钮SBS(任何模式下有效)当按下此按钮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蜂鸣器报警。
(4)热继电器动作、正转接触器KM1反转接触器KM2立刻断开、工作台停止移动、蜂鸣器报警。
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在校生 电气自动化专业
想多结交各行各业或未毕业的工控人 有问题 有项目一起探讨帮助哈
E-mail:cailei032@126.com
顶工控网
内容的回复:

总算有两个人来打雷了,要不然还真的难把钱发下去,呵呵!

网友K:
程序 三菱FX-2N

网友L:
好象不全吗?

楼主:
对:决杀 关于

好象不全吗?

内容的回复:

有些,呵呵,所以要你来参加撒!!!

网友M:
PLC 控制电机正反转I/O 分配及硬件接线

1、接线:按照控制线路的要求,将正转按纽、反转按纽和停止按纽接入PLC 的输入端,将正转继电器和反转继电器接入PLC 的输出端。注意正转、反转控制继电器必须有互锁。
2、编程和下载:在个人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4.0,首先对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的I/O 及存储器进行分配和符号表的编辑,然后实现电机正反转控制程序的编制,并通过编程电缆传送到PLC 中。在STEP 7 Micro-WIN4.0 中,单击“查看”视图中的“符号表”,弹出图所示窗口,在符号栏中输入符号名称,中英文都可以,在地址栏中输入寄存器地址。

3、图符号表定义完符号地址后,在程序块中的主程序内输入如下图程序。注意当菜单“察看”中“√符号寻址”选项选中时,输入地址,程序中自动出现的是符号编址。若选中“查看”菜单的“符号信息表”选项,每一个网络中都有程序中相关符号信息。

4、程序监控与调试:通过个人计算机运行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4.0,在软件中应用程序监控功能和状态监视功能,监测PLC 中的各按纽的输入状态和继电器的输出状态。
5、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项目结果分析表:注意在硬件接线中必须实现互锁!在PLC 的梯形图中也应实现互锁。试分析仅在梯形图中实现的互锁能否真正避免电源的短路?
有电机的正反转控制项目的基础,可以进一步用西门子S7-200实现小车往返的自动控制。控制过程为:按下启动按钮,小车从左边往右边(右边往左边运动)当运动到右边(左边)碰到右边(左边)的行程开关后小车自动做返回运动,当碰到另一边的行程开关后又做返回运动。如此的往返运动,直到当按下停车按钮后小车停止运动。
设计思路:可以按照电气接线图中的思路来进行编写程序。即可以利用下一个状态来封闭前一个状态。使其两个线圈不会同时动作。同时把行程开关作为一个状态的转换条件。电气接线图如下:

接下来进行程序的编写,首先要进行 I/O口的分配。根据要求,I/O口的分配如下表所示。

I/O口分配好后可以根据上面的电气接线图进行程序的编写。参考程序如下:

网友N:
大家回复的都差不多了,我就不发表我的意见了

网友M:
通过接触器改变定子绕组相序来实现电动机正反转。常规继电控制线路如下图所示。

在该控制线路中,KM1 为正转交流接触器,KM2 为反转交流接触器,SB1 为停止按钮、SB2 为正转控制按钮,SB3 为反转控制按钮。KM1、KM2 常闭触点相互闭锁,当按下SB2 正转按钮时,KM1 得电,电机正转;KM1 的常闭触点断开反转控制回路,此时当按下反转按钮,电机运行方式不变;若要电机反转,必须按下SB1停止按钮,正转交流接触器失电,电机停止,然后再按下反转按钮,电机反转。若要电机正转,也必须先停下来,再来改变运行方式。这样的控制线路的好处在于避免误操作等引起的电源短路故障。

网友D:
主电气图和控制线路图如下:

  为了使电动机能够正转和反转,可采用两只接触器KM1、KM2换接电动机三相电源的相序,但两个接触器不能吸合,如果同时吸合将造成电源的短路事故,为了防止这种事故,在电路中应采取可靠的互锁,上图为采用按钮和接触器双重互锁的电动机正、反两方向运行的控制电路。
线路分析如下:
一、正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正向启动按钮SB3,KM1通电吸合并自锁,主触头闭合接通电动机,电动机这时的相序是L1、L2、L3,即正向运行。
二、反向启动: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下反向启动按钮SB2,KM2通电吸合并通过辅助触点自锁,常开主触头闭合换接了电动机三相的电源相序,这时电动机的相序是L3、L2、L1,即反向运行。
三、互锁环节:具有禁止功能在线路中起安全保护作用
1、接触器互锁:KM1线圈回路串入KM2的常闭辅助触点,KM2线圈回路串入KM1的常闭触点。当正转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动作后,KM1的辅助常闭触点断开了KM2线圈回路,若使KM1得电吸合,必须先使KM2断电释放,其辅助常闭触头复位,这就防止了KM1、KM2同时吸合造成相间短路,这一线路环节称为互锁环节。
2、按钮互锁:在电路中采用了控制按钮操作的正反传控制电路,按钮SB2、SB3都具有一对常开触点,一对常闭触点,这两个触点分别与KM1、KM2线圈回路连接。例如按钮SB2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2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回路串联。按钮SB3的常开触点与接触器KM1线圈串联,而常闭触点压KM2线圈回路串联。这样当按下SB2时只能有接触器KM2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1断电,按下SB3时只能有接触器KM1的线圈可以通电而KM2断电,如果同时按下SB2和SB3则两只接触器线圈都不能通电。这样就起到了互锁的作用。
四、电动机正向(或反向)启动运转后,不必先按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止,可以直接按反向(或正向)启动按钮,使电动机变为反方向运行。
五、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接线示意图

电动机可逆运行控制电路的调试
1、检查主回路路的接线是否正确,为了保证两个接触器动作时能够可靠调换电动机的相序,接线时应使接触器的上口接线保持一致,在接触器的下口调相。
2、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试验,通电试验时为防止意外,应先将电动机的接线断开。
故障现象预处理;
1、不启动;原因之一,检查控制保险FU是否断路,热继电器FR接点是否用错或接触不良,SB1按钮的常闭接点是否不良。原因之二按纽互锁的接线有误。
2、起动时接触器“叭哒”就不吸了;这是因为接触器的常闭接点互锁接线有错,将互锁接点接成了自己锁自己了,起动时常闭接点是通的接触器线圈的电吸合,接触器吸合后常闭接点又断开,接触器线圈又断电释放,释放常闭接点又接通接触器又吸合,接点又断开,所以会出现“叭哒”接触器不吸合的现象。
3、不能够自锁一抬手接触器就断开,这是因为自锁接点接线有误。

网友D:
1、熟悉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电路

2、PLC的 I/O点的确定与分配

3.PLC控制电动机正反转外部接线图

4、程序编制

网友O:
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原理

(1)

(2)
(3)
(4)
(5)
(6)
(7)
(8)
(9)
(10)

网友O:
(1)接触器联锁的正反转控制

(2)双重联锁的正反转控制

网友O:
1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的继电器控制

        在没有按下停止按钮SB3且热继电器FR没有动作的情况下,X000和X003触点均为闭合状态。此时按下正向起动按钮SB1,输入继电器X001动合触点闭合,输出继电器Y000线圈得电并自锁,接触器KM1得电吸合,电动机正转;与此同时,Y000的动断触点断开Y001线圈的驱动回路,KM2不能吸合,实现了电气互锁。按下反向起动按钮SB2时,X002动合触点闭合,Y001线圈得电并自锁,接触器KMM2得电吸合,电动机反转;与此同时,Y001的动断触点断开Y000线圈的驱动回路,KM1不能吸合,实现电气互锁。停机时按下按钮SB3,X000动断触点断开;过载时热继电器FR动作,X003触点断开,这两种情况都使得Y000、Y001线圈失电,进而使KM1、KM2失电释放,电动机停转。

                                                                        图1 电动机正反转继电器控制图

2 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PLC控制

输入 输出
SB1:X1 KM1:Y0
SB2:X2 KM2:Y1
SB3:X0
FR:X3
SB1为正 SB2为反
KM1为正转接触线圈
KM2为反转接触线圈

                                                                                            图2 输入输出接线图

                                                                                                    图3梯形图

       将PLC连上编程器并接通电源后,PLC电源指示灯亮,将编程器开关打到“PROGRAM”位置,这时PLC处于编程状态。编程器显示PASSWORD!这时依次按Clr键和Montr键,直至屏幕显示地址号0000,这时即可输入程序。
在输入程序前,需清除存储器中内容,按照以上控制的梯形图或程序指令将控制程序写入PLC,当程序输入到PLC指令如下表

网友P:
实现同一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学习了。

楼主:
对:举一反三 关于

实现同一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学习了。

内容的回复:

欢迎多次来学习指导工作!!

网友Q:
三相笼型异步电动机的正反转控制

需要用两个接触器来实现这一要求。
当正转接触器工作时,电动机正转;
当反转接触器工作时,将电动机接到电源的任
意两根联线对调一下,电动机反转。

按下SBF 电机正转,如下:
鼠笼式电动机正反转的控制线路如下:
正反转操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关于来看看······················

欢迎观临,并欢迎下次再来@!!!

网友S:
求职面试出这样的题目,偶有点怀疑,对于招聘者来说,面试考的是应聘者的言行举止及应变能力,其主要是通过对话来观察应聘者的外在表现。

楼主:
引用 网友S:
关于求职面试出这样的题目,偶有点怀疑,对于招聘者来说,面试考的是应聘者的言行举止及应变能力,其主要是通过对话来观察应聘者的外在表现。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有个专门的面谈方面的擂台,但是现在的公司基本是要笔试的,当然如果那些吃大锅饭的国企估计是不大用得上笔试的!

网友E:
1、按钮联锁正反转控制电路图

网友E:
2、接触器联锁正反转控制线路

网友T:
这道题出得好,大家在讨论中学到了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于这道题出得好,大家在讨论中学到了知识。

也欢迎你的多次到来来!!!!!!

楼主:
一等奖 30MP:
hh_clei       陈石头

二等奖20MP:
the_wise         最后回复
xiaodong1990           小冬032

三等奖10MP:
MadforG          MadforG
spider_man          spider_man

hjcan          hjcan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鼓励奖30积分:
wml0060          明理

楼主:
恭喜以上打擂获奖者,第四期同样欢迎大家的光临: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0316565000003-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