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热过载继电器烧掉的吗?

楼主(2011-03-03):
热过载继电器可以保护电机,但热过载继电器在什么情况下会坏,

网友A:
热继电器烧损,直接的原因肯定是电流过大。但为什么它没有跳开,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机械故障,即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卡阻,使其在过流时不能动作,时间一长,导致烧损;再一个原因则是线路中的短路保护装置(熔断器或断路器)参数设置不当。比如,熔断器的额定电流过大,线路发生短路或有较大的故障电流时,熔断器没能及时熔断,瞬间的大电流冲击,双金属片还来不及动作,就已经烧损。

网友B:
    见到过,若是正确配置、正常使用,应当是其质量不过硬;

    十几年前也见到过,旧设备,一只热继电器上满是油污、甚至怀疑有水迹,又估计用了一二十年,以为它不可靠了;结果,在一次缺相时,它却正确动作了。

网友C:
输出短路或电机绕组严重短路,都会烧坏热继电器。

网友D:
遇到过,过流过热导致的

网友E:
遇到过,机械原因。热继电器没有跳开,但是主回路有两组通,一组不通,造成电机缺相烧毁

网友F:
遇见过,不过这纯属认为原因。原本电机出故障结果认为的把接触器按下,结果就电机连同热继电器一起烧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热继电器烧损,直接的原因肯定是电流过大。但为什么它没有跳开,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机械故障,即热继电器的双金属片卡阻,使其在过流时不能动作,时间一长,导致烧损;再一个原因则是线路中的短路保护装置(熔断器或断路器)参数设置不当。比如,熔断器的额定电流过大,线路发生短路或有较大的故障电流时,熔断器没能及时熔断,瞬间的大电流冲击,双金属片还来不及动作,就已经烧损。

网友H:
呵呵,可能是哪个粗心的电工把二次回路的线接到热继电器的常开触头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