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第四期—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控制

楼主(2011-03-03):
        我们知道在正常运行时电动机的三项定子绕组接成三角形运行的异步电动机,除了采用上面几期所谈的降压启动方式,可采用自藕降压起动的方法。当电动机经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时,定子绕组得到的电压是自藕变压器的二次电压,自藕变压器电压比为,当利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时的电压为额定电压的倍。当电动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将自耦变压器切除,电动机全压运行。那么请回答擂台题目:

擂台一:写出用继电器——接触器实现的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的控制电路图(这里要求有电源指示,降压起动指示和正常运行指示)。并详细介绍控制电路所采用的电气设备和控制原理。尽可能的介绍降压启动的一个运行过程。回答的最好最完备的,将优先的奖。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控制电路。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过程讲解清楚。(这里要求有电源指示,降压起动指示和正常运行指示)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工控求职面试题擂台每周一期每期两题,内容旨在服务于即将毕业的面临找工作的工控学子们,但是打擂者不限,只要求能给出完整的,尽可能的详细的答案即可,打擂者可以根据兴趣随便选择一题作答,也可两题一起做答,结果按较好题给分。本期下周(2011年3月20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30MP,二等奖2名:20MP,三等奖4名:10MP,鼓励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电动机Y-D降压起动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过程讲解清楚。(这里要求有电源指示,降压起动指示和正常运行指示)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搞错了吧,玻璃兄!

楼主:
对:陈石头 关于

擂台二:写出采用任何一种PLC实现的电动机Y-D降压起动控制。要求有详细的主电路图,PLC控制电路图,硬件配置,I/O分配。及PLC的程序设计。并要求的程序进行讲解,能把一个运行过程讲解清楚。(这里要求有电源指示,降压起动指示和正常运行指示)

注意:要有主电路图和PLC控制电路和I/O分配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搞错了吧,玻璃兄!

内容的回复:

呵呵,是的哟,真的错了。我的改下!!!

网友A:
玻璃,结帖日期改下吧,跟三期重了!

网友A:
1、原理图

a)、主回路原理图。图中QF01为电机保护开关(断路器),KM01、KM02为交流接触器,TA为自藕降压变压器

b)、控制回路原理图 。 KA01、KA02为中间继电器。

c)、PLC接线图。SB1为停止按钮,SB2为启动按钮;

2、程序

网友B:
太好了,非常适合初学者,顶!

楼主:
对:yuyangsdly 关于太好了,非常适合初学者,顶! 内欢迎光临,希望多关注我们的校园版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

a)、主回路原理图。图中QF01为电机保护开关(断路器),KM01、KM02为交流接触器,TA为自藕降压变压器

b)、控制回路原理图 。 KA01、KA02为中间继电器。

c)、PLC接线图。SB1为停止按钮,SB2为启动按钮;

2、程序

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妥:只要QF01闭合,TA就处在通电的状态,建议在TA前端加一个KM03。

网友D:
电动机自耦降压起动电路原理图

上图是交流电动机自耦降压启动自动切换控制电路,自动切换靠时间继电器完成,用时间继电器切换能可靠地完成由启动到运行的转换过程,不会造成启动时间的长短不一的情况,也不会因启动时间长造成烧毁自耦变压器事故
控制过程如下: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启动按钮SB2交流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其主触头闭合,将自耦变压器线圈接成星形,与此同时由于KM1辅助常开触点闭合,使得接触器KM2线圈通电吸合,KM2的主触头闭合由自耦变压器的低压低压抽头(例如65%)将三相电压的65%接入电动。
3、KM1辅助常开触点闭合,使时间继电器KT线圈通电,并按已整定好的时间开始计时,当时间到达后,KT的延时常开触点闭合,使中间继电器KA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
4、由于KA线圈通电,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1线圈断电,KM1常开触点全部释放,主触头断开,使自耦变压器线圈封星端打开;同时 KM2线圈断电,其主触头断开,切断自耦变压器电源。KA的常闭触点闭合,通过KM1已经复位的常闭触点,使KM3线圈得电吸合,KM3主触头接通电动机在全压下运行。
5、KM1的常开触点断开也使时间继电器KT线圈断电,其延时闭合触点释放,也保证了在电动机启动任务完成后,使时间继电器KT可处于断电状态。
6、欲停车时,可按SB1则控制回路全部断电,电动机切除电源而停转。
7、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电动机自耦降压起动(自动控制)电路接线示意图

安装与调试
1、电动机自耦降压电路,适用于任何接法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2、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应予电动机的功率一致,如果小于电动机的功率,自耦变压器会因起动电流大发热损坏绝缘烧毁绕组。
3、对照原理图核对接线,要逐相的检查核对线号。防止接错线和漏接线。
4、由于启动电流很大,应认真检查主回路端子接线的压接是否牢固,无虚接现象。
5、空载试验;拆下热继电器FR与电动机端子的联接线,接通电源,按下SB2起动KM1与KM2和动作吸合,KM3与KA不动作。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到,KM1和KM2释放,KA和KM3动作吸合切换正常,反复试验几次检查线路的可靠性。
6、带电动机试验;经空载试验无误后,恢复与电动机的接线。再带电动机试验中应注意启动与运行的接换过程,注意电动机的声音及电流的变化,电动机起动是否困难有无异常情况,如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车处理。
7、再次启动;自耦降压起动电路不能频繁操作,如果启动不成功的话,第二次起动应间隔4分钟以上,入在60秒连续两次起动后,应停电4小时再次启动运行,这是为了防止自耦变压器绕组内启动电流太大而发热损坏自耦变压器的绝缘。

网友E:
明理的回复很详细,但工作过程的第4步似乎有点儿不妥:

   “4、由于KA线圈通电,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1线圈断电,KM1常开触点全部释放,主触头断开,使自耦变压器线圈封星端打开;同时 KM2线圈断电,其主触头断开,切断自耦变压器电源。KA的常闭触点闭合,通过KM1已经复位的常闭触点,使KM3线圈得电吸合,KM3主触头接通电动机在全压下运行。”

应改为“KA的常开触点闭合,通过KM1已经复位的常闭触点,使KM3线圈得电吸合,KM3主触头接通,电动机在全压下运行。”

网友F:
控制过程如下:
1、合上空气开关QF接通三相电源。

2、按启动按钮SB2交流接触器KM1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其主触头闭合,将自耦变压器线圈接成星形,与此同时由于KM1辅助常开触点闭合,使得接触器KM2线圈通电吸合,KM2的主触头闭合由自耦变压器的低压低压抽头(例如65%)将三相电压的65%接入电动。

3、KM1辅助常开触点闭合,使时间继电器KT线圈通电,并按已整定好的时间开始计时,当时间到达后,KT的延时常开触点闭合,使中间继电器KA线圈通电吸合并自锁。

4、由于KA线圈通电,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1线圈断电,KM1常开触点全部释放,主触头断开,使自耦变压器线圈封星端打开;同时 KM2线圈断电,其主触头断开,切断自耦变压器电源。KA的常闭触点闭合,通过KM1已经复位的常闭触点,使KM3线圈得电吸合,KM3主触头接通电动机在全压下运行。

5、KM1的常开触点断开也使时间继电器KT线圈断电,其延时闭合触点释放,也保证了在电动机启动任务完成后,使时间继电器KT可处于断电状态。

6、欲停车时,可按SB1则控制回路全部断电,电动机切除电源而停转。

7、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由热继电器FR完成。

网友G:
电动机自耦降压电路,适用于任何接法的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2、自耦变压器的功率应予电动机的功率一致,如果小于电动机的功率,自耦变压器会因起动电流大发热损坏绝缘烧毁绕组。

3、对照原理图核对接线,要逐相的检查核对线号。防止接错线和漏接线。

4、由于启动电流很大,应认真检查主回路端子接线的压接是否牢固,无虚接现象。

5、空载试验;拆下热继电器FR与电动机端子的联接线,接通电源,按下SB2起动KM1与KM2和动作吸合,KM3与KA不动作。时间继电器的整定时间到,KM1和KM2释放,KA和KM3动作吸合切换正常,反复试验几次检查线路的可靠性。

6、带电动机试验;经空载试验无误后,恢复与电动机的接线。再带电动机试验中应注意启动与运行的接换过程,注意电动机的声音及电流的变化,电动机起动是否困难有无异常情况,如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车处理。

7、再次启动;自耦降压起动电路不能频繁操作,如果启动不成功的话,第二次起动应间隔4分钟以上,入在60秒连续两次起动后,应停电4小时再次启动运行,这是为了防止自耦变压器绕组内启动电流太大而发热损坏自耦变压器的绝缘。

网友H:
   发个电路图,懒得写。

网友I:
对:cqu_rockwell 关于
   发个电路图,懒得写。
内容的回复:

我靠,这种图画成这样,还没有解释,也不知道楼主评奖是否还将给MP.

网友H:
以1 用1 备两台消防电机泵为例,其主电路和控制电路如图1~2 所示。电路中KM3、T 组成自耦降压起动部分,KM12、KM22 分别切换起动装置串入MC1 或MC2 电机降压起动。KM11、KM21 分别切换电机MC1、MC2起动完成后进入全压运行态。ZB1、ZB2 用于电机综合保护。
本控制电路具有1 用2 备,2 用1 备和手动三种工作模式。

当转换开关打到1 用2 备时,若自动控制信号驱动的继电器KA6 吸合,在电机MC2 未起动和运行或准备起动和电机MC1 未全压运行下KM12 吸合,从而使KM3 吸合进入MC1 自耦降压起动阶段,在ST1起动延时时间到时,投入继电器KA1 吸合,使KM11吸合同时KA3 吸合使KM12 断开,KM11 维持在闭合态,从而使电机MC1 结束降压起动进入全压运行工作。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起动,KT2 就会使降压起动部分复位。如在自动信号驱动的继电器KA6 吸合期间,电机MC1 即没有在降压起动态又没有在运行态时,就认为电机MC1 部分有故障而使KT3 延时闭合,转入备用电机MC2 降压起动、投入运行过程。若转换开关打到2 用1 备时,以类似于1 用2备模式的过程来起动电机MC2。若转换开关打向手动态时,可通过起动按钮SB1、SB3,停止按扭SB2、SB4 来起动和停止MC1和MC2 中任一台电机工作。由于在控制电路中对两台电机实行了互锁,所以同时只能有一台电机工作。若要两台电机设备同时工作只要将互锁逻辑去掉。
若要切换起动多台电机,以类似的方法加入下一个
电机起动、投入运行控制逻辑既可。

通过多路输出定时器控制对各台电机泵定期巡检试起动运行,由电接点压力表YL 上限触点来判断电机泵和电器控制部分的综合故障并通过HL6 指示,同时防止电机泵锈死。

网友J:
同为自动化从业者,但是对此一点不懂得学习了!!!

网友K:
陈石头的主回路没有FR,在控制回路有FR。

网友K:
自藕降压启动中主回路中要不要将FR接进去,图纸中有的接入,有的未接入。

网友L:
热继电器是必须得装的,另外楼主说的指示灯也必须得有;控制回路得加熔断器或小微断;接触器和二次回路的中间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或者时间按继电器(有电流控制切换的;也有时间控制切换的)其电压必须要与选择的二次电源相匹配!

楼主:
对:研讨会宣传员 关于

热继电器是必须得装的,另外楼主说的指示灯也必须得有;控制回路得加熔断器或小微断;接触器和二次回路的中间继电器和电流继电器或者时间按继电器(有电流控制切换的;也有时间控制切换的)其电压必须要与选择的二次电源相匹配!

内容的回复:

说的对,我其实就想看到这样一个答案,但是目前尚未出现!!呵呵

网友M:
看了下,不少是粘贴复制的结果。但是如果能黏贴复制全面些倒也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G:
  偶来试试吧,先回答继电器控制:如下图所示为用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的控制电路。图中KM1为降压起动接触器,KM2为正常运行接触器,KA为起动中间继电器,KT为降压起动时间继电器,HL1为电源指示灯,HL2为降压起动指示灯,HL3为正常运行指示灯。

(1)主电路图

(2)控制电路图

      合上电源开关Q,电源指示灯HL1亮,电源电压正常。当按下启动按钮SB2时,降压起动接触器KM1和降压起动时间继电器KT同时得电并自保,将自耦变压器T接入,电动机定子绕组经自耦变压器供电做降压起动,同时电源指示灯HL1灭,起动指示灯HL2亮,显示电动机正在做降压起动。当电动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时间继电器KT动作,其延时闭合常开触点闭合,使KA线圈通电并自保。其常闭触点断开,使KM1线圈断电释放,HL2断电熄灭,而其常开触点闭合,KM2线圈通电闭合,将自藕变压器切除,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同时HL3指示灯亮,显示电动机正常运行状态。

网友G:
接着看下PLC实现,这里我们用S7-300来实现:按照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的控制要求,PLC的I/O接线图如下图所示:

自藕降压起动PLC的I/O接线图

     图中,电动机停止由PLC输入继电器I1.0决定,起动由输入继电器I1.1决定,电动机过载保护由I1.2决定。电动机的起动、稳定运行和停止由Q4.0、Q4.1决定,电源指示由Q4.2决定,起动指示由Q4.3决定,运行指示由Q4.4决定,过载指示由Q4.5决定,S7-300 PLC的I/O分配表如下表所示:

自藕降压起动PLC的I/O分配表

其具体的程序设计如下图所示:

        程序分为8个网络,合上开关Q,电源指示灯HL1亮,电源电压正常。当按下启动按钮SB2时,PLC输入继电器I1.1接通,使输出继电器Q4.0和定时器T1同时接通并自保,起动接触器KM1得电,将自藕变压器T接入,电动机定子经自藕变压器供电降压起动,T1开始定时。同时Q4.2断开,电源指示灯HL1灭,Q4.3接通,起动指示灯HL2亮,显示电动机做降压起动。

       当电动机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接通延时定时器T1的"Q"端输出逻辑"1“,位存储器M0.0接通,使M0.1接通并自保,断开Q4.0,接通Q4.1,使KM1断电,KM2通电,将自耦变压器切除,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正常运行。同时Q4.4接通,HL3指示灯亮,显示电动机进入正常运行状态。

      当按下停止按钮SB1时,输入继电器I1.0断电,输出继电器Q4.1断电,KM2失电,电动机停止运行。

       当电动机过载时,热继电器KR的常闭触点断开,输入继电器I1.2断电,输出继电器Q4.1断电,电动机停止运行,同时输出继电器Q4.5接通,过载指示灯HL4.

      此为电动机自藕降压起动的全部程序和分析过程,望版主指正。

楼主:
对:cqu_rockwell 关于
   发个电路图,懒得写。
内容的回复:

你懒得写,我也老的给分和钱给你!!!

网友A:
22、23楼做的不错!

网友N:
这个我不会,学习学习!

楼主:
一等奖 30MP:
MadforG           MadforG

二等奖20MP:
hh_clei             陈石头
cqu_rockwell            cqu_rockwell

三等奖10MP:
the_wise        最后回复
zxjjynl                  zxjjynl
wml0060                   明理
acxingcf                acxingcf

鼓励奖30积分:
bbxx          研讨会宣传员
王慧珍            举一反三

楼主:
恭喜以上的各位!欢迎继续参与校园版的以后各擂台!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300013900006-1.shtml

第六期已经出炉!欢迎大家前往打擂!

楼主: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3/2011031220592800001-1.shtml

第五期,同样欢迎大家前往打擂!!

网友O:
用km2的辅助触点作为自耦变压器的星型连接,可以吗?其电流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于用km2的辅助触点作为自耦变压器的星型连接,可以吗?其电流有多大?

这点我也考虑了很久,貌似网上书上能看到的基本是另外用一个接触器实现的,但是想想看,感觉也不是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