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弗斯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丹弗斯VLT2800变频器上电就显示ERR.7(过电压),是怎么回事?电源电压并不高

网友A:
1)、直流电压检测值大于直流电压过压极限值。表现情况有:
输入电源电压值大于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额定值,导致直流电压值高于极限值。比如有些客户将380VA,输入到额定电压为220VAC的变频器上,直接导致变频器显示过压报警,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有可能导致变频器严重损坏。解决方法:保证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在应许的范围内。
负载惯性太大,运行时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值偏高,大于直流电压极限值,导致变频器过压报警。比如说凸轮式负载,起重行业,解决的办法是:此类场合要选择带制动功能的变频器。
直流电压检测线路损坏。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压检测是采用的直接降压采样的方式,取信号后进行处理。如果这部分线路损坏则需要送交丹佛斯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
2)、变频器型号不能识别。有些变频器只要上电就显示ERR7,这时候读取变频器型号参数P621,发现参数值为:VLT2800 200-240V,说明该机器已不能正确地读取自己的身份,正确的应该是变频器本身型号,比如:VLT2875 380V-480V。出现此类现象则需要送交丹佛斯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

可以直接加我QQ731212333

楼主:
谢谢指点.我看一下之后再向您请教

楼主:
变频器上电显示ERR.7以后,按键全不起作用,怎么读取P6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