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富士变频器内置pid控制如何设置参数

楼主(2011-03-03):
向大家请教:

用富士变频器5000/P11S进行恒压风量控制。压力量程-100Pa到+100Pa,目标值稳定在0Pa,变频器PID参数如何设置才能控制风机送风保证恒压送风啊!F01,F02? E40,E41? H20到H25? 另外那个目标值如何给定啊?面板直接给吗?怎么个给法?压力传感器0-10V输出,频率上限30,下限5Hz。

谢谢啊!

网友A(2011-06-15):
F01=100/200x50(电机最大频率) =25(既0Pa目标值)     E01=11     E02=20   F02=0(面板)/1(外部端子)

E40=100   E41=-100  H20=1  H21=0   H22=15    H23=3   一般H24用不到

网友A:
不好意思

F01 =-100/(-100+100)X50(电机最大频率)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