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GTWIN V2.98触摸屏软件有中文吗?

楼主(2011-03-03):
看到松下的GTWIN触摸屏的说明书里的软件是中文的,而我安的GTWIN V2.98是英文的,不知能否直接设置为中文?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设置改成中文的

网友B(2011-04-12):
松下触摸屏软件内置多国家语言,软件中有就看你怎么设置了。GTWIN安装完成后,显示为英文版本。
点击File菜单,选择Configuration->GTWIN Configutation
在弹出的GTWIN Configuration窗口中,选择Language标签页。
将Default Character Set的下拉选项改为Simplified Chinese.
将Menu and Dialog Language的下拉选项改为Simplified Chinese.
点击OK按钮
按确定,重新启动GTWIN后即改为中文版

网友C(2018-04-14):
求一个松下触摸屏安装软件GTWIN2.98的软件,发到我邮箱谢谢197950513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