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变频器与三菱变频器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楼主(2011-03-04):
施奈德变频器与三菱变频器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网友A:
估计施耐德和三菱都有这方面的比较,不知道两者相差大不大。

网友B(2011-10-01):
两者的操作差异很大。

最明显的一点。三菱的数字输入点只能定义一种功能。而施耐德的每个输入点可以同时定义三 四个功能。

这个功能我很喜欢。用三个输入点可以做出:控制小车正反转减速停,而且正反方向各自有各自的高速和低速定义,还有正反转各自的加速时间切换。可以轻松完成工进时较慢速的行进,缓慢的加减速过渡。空程退回的话可以较快速的回程和很短的加减速过程。

这个配置对于三菱来说就要用到6个输入点了。

网友B:
我的设定是这样的。

LI1定义成正转;多段速2

LI2定义成反转;多段速4;加减速时间2

LI3定义成多段速8

正转慢速时接通LI1。使用SP3速度,使用加减速时间(1)实施长加减速过渡。

正转快速时接通LI1和LI3。使用SP4速度高速前进。

反转慢速时接通LI2。使用SP6速度和加减速时间2实施短加减速时间。

反转快速时接通LI2;LI3使用SP7速度高速回程。

网友B:
如果用三菱变频。上面的配置就要用

正转;反转;多段速端子1;多段速端子2;加减速时间切换。当多段速度0不希望使用面板或模拟量设定的话还要用到多段速端子3组成8种速度,使用非0的其他四个段速。

当然这个0段速三菱也可以用固定的速度参数定义。但个别其他变频器0段速度就一定是面板或者模拟量的了。

网友C(2011-11-03):
大家如果在施耐德变频器使用上有疑难问题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施耐德变频器的应用》,此书于11年10月出版,
作者邢建中 ,此书在各大网上书店(如当当网,淘宝网,中国图书网,中国科技金书网,卓越网)和各地大的书店都有。

网友D(2012-03-24):
三菱在日本市场占有率第一,施奈德是找东芝代工,东芝在日本排第四,你说呢。苏州的施奈德工厂有日本人的股份。

网友E(2013-04-18):
132-6928-9814 师小瑞 186-1004-3795赵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我公司是:美国邦纳(BANNER)全系列、松下(Panasonic电工)全系列、神视传感器全系列、日本欧姆龙(OMRON)全系列、中国华北授权一级经销商。主要为工业自动化行业提供传感器、中间继电器、工业视觉、工业一维码二维码扫描、安全光幕、测量光幕、安全门锁光电开关、PLC编程器、水位检测、液位检测、位移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旋转编码器、色标传感器、颜色分辨器、光电传感器、时间定时器、计数器、温控器、液位开关、接近开关、磁铁感应器、限位开关、光电及超声波检测 测量与检测  安全感测及控制  机器视觉  无线监控及控制   可编程控制器PLC/触摸屏HMI  工业激光条码阅读器  工业智能指示灯  旋转编码器 微动开关。神视SUNX传感器神视光电传感器、神视光纤传感器、神视接近传感、器神视光幕传感器、神视色标传感器、松下可编程、松下继电器、松下HN系列、松下定时器、松下定时器LT4H开关 光电传感器 光电开关 光纤传感器 激光传感器 接近传感器 接近开关 压力传感器 光幕 光幕传感器 区域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静电消除仪 S-LINK V传感器 控制器

是致力于电气自动化领域产品推广和各种自动化系统工程的设计、开发、调试、改造一体化的高科技公司,我司配备专业的技术工程师,能针对多种行业自动化的工艺控制需求,提供可靠、高效的技术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肯定。

技术支持范围:各类非标准自动化设备整机开发、设计、制作;工业机器人,PLC,触摸屏,变频器等成套自动化系统设计、改造;机器设备的改造、翻新、升级、维修、保养;承接工业电控箱,配电工程;各类工控软件,组态软件开发设计等。

我司立志于为广大客户服务,您的满意是我们永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