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匝间短路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03-04):
哪位师傅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匝间短路的检测方法?

我们目前没有好的检测方法,只是用适当大小的断路器接入电路,如果送不上就判断匝间短路。此方法是否可行,或有更好方法?

网友A:
用电桥测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

网友B:
用手盘电机,用万用表测电机的输出电压,如果电机有一点剩磁,就有电压,然后看三组电压是不是相同

网友C:
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即可判断。

网友D:
我认为靠测直流电阻的方法来判断匝间短路,似乎不太可行。因为电动机的感抗比直流电阻大得多,所以是否可以考虑采用交流电桥,把每一相感抗和电阻都测出来,然后与正确参数进行比对得出结论。个人愚见,请大家指正。

网友E:
可以用匝间测试仪来测试。

网友F(2011-08-20):
测试线圈匝间耐压的专用仪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即可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手盘电机,用万用表测电机的输出电压,如果电机有一点剩磁,就有电压,然后看三组电压是不是相同

网友G:
实践中常用的还是排除法了

网友H:
如果是小型电机冷态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电阻就可判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小型电机冷态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电阻就可判断。

    这个办法也可以用,但不是很有准儿。原因是:电机的直流电阻很小,万用表的精度有限,在加上干扰的影响,测量时接触电阻的影响,使得测量的阻值一遍一个样,失去了参考价值;所以在实际测量时要注意上面几个方面。

   另一个原因就是:线圈绝缘虽然被击穿,但它只是对工作电压短路,而没有实质的金属接触,你用万用表测它的直流电阻的时候,阻值并没有变化(虽然线圈已经发黑)。

网友I:
直接拿500兆欧的摇表直接窑阻值就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测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测应该可以吧,我没试过。

是很好的办法,但现场很少用,电桥是精密仪器,一般现场不具备。

网友K:
我昨天刚遇到个电机匝间短路的,电机是380V,7.5KW,星型接法,出来三根线,一送电开启就跳闸,最初判断是匝间短路,可用万用表,绝缘电阻计,直流电桥测量都没问题,用手盘动电机,感觉电机轴承有异响,也烦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拆下分解,发现是风扇端轴承磨损,轴承花兰都碎了,花兰碎片把几根铜线割破短路了,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如果用表计检测没问题的话,而且控制回路也没问题的话,不要给表计数据所迷惑,看看轴承是否异常,直接拆机更直接些。

网友L:
交流异步电机匝间短路最好的测量方法是电流法。利用异步电机工作原理有很多的方法,而且几种土方法非常有用。电阻测量法对7.5KW还可以勉强,16KW以上中大电机根本不靠谱几乎是不准确的。最为实用的是低压交流电电流法。得到低压交流电有很多种方法,最容易得到的大功率低压交流电方法是使用交流电焊机,工厂里面一般都有而且使用方便最为实观,一目了然。电流不平衡必然匝间短路。最少的几匝间短路都给你展现在面前。用手盘电机,用万用表测电机的输出电压,如果电机有一点剩磁,就有电压,然后看三组电压是不是相同,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小电机。在电机不旋转的情况下交流低压电电流法最好最适用的方法!

网友M(2011-09-20):
那么使用电焊机怎么测量啊,说说看啊,

网友L:
电焊机一头分三根线,另一头不分。连接方法与星形连接相同,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是好的,不平衡一定匝间短路。

网友N:
应该会有专门的测量仪器吧

网友L:
没有,土方法是最实用的。就是有价值一定可观。

网友O:
测量三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再测电流,拆开电机观察电机绕组是否变色!

网友P:
我遇到过一个,电机没故障是相间电阻是0.2,三相都一样,很平衡,当时出故障了,就是送不上电,测量相与地的电阻无穷大,排除相与地短路,测量三相电阻,有一个变成了0.7,由此可判断是闸间短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L:
电焊机一头分三根线,另一头不分。连接方法与星形连接相同,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是好的,不平衡一定匝间短路。

  学习了

网友R:
电焊机一头分三根线,另一头不分。连接方法与星形连接相同,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是好的,不平衡一定匝间短路。 是对不同的电焊机,如可调电流的,输入380V两相,输入220V,都可以吗,请教

网友S:
      一般都用电桥检测,对于轴承不好的,可以拆开检查,再有就是使用适当的空气开关接通,看是否跳闸,不跳闸就检测三相电流,一般都能判断出来,严重的就跳闸,或者变频器报警输出短路,甚至电机发热异常有焦味。

网友T:
我碰着过一个75KW电机跳闸,用万用表测电阻为0,就准备换电机,电机都费力拆下来了,但未找到新电机,没办法又装上去,电机又能正常运行了,电机用软启动启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R:
电焊机一头分三根线,另一头不分。连接方法与星形连接相同,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是好的,不平衡一定匝间短路。 是对不同的电焊机,如可调电流的,输入380V两相,输入220V,都可以吗,请教

一般交流电焊机输出空载30-45VAC之间,焊接时焊机变压器饱和低于30V。与输入电压无关。

网友U:
小型电动机可以用兆欧表测,稍大的电动机用专用电桥测,也可用排除法,即先排除机械方面问题,再排除绕组烧毁和相间短路问题,其他多半是匝间短路.

网友V(2011-10-30):
测匝间短路用一调压器,输出交流低压电源,接其中一个绕组,分别测另两个绕组的感应电压;然后换一个绕组,重新测试,最后比较所测电压值,有匝间短路的绕组感应电压低

网友W:
一般是用电桥好些,但是日常的万用表是没办法准确得出结果,一般看空载电流。

网友X:
http://hi.baidu.com/luzhuang126/album/item/efa35d4386d451139313c6a1.html#

网友Y:
引用 网友G:
实践中常用的还是排除法了

网友Z:
分别测量三相绕组的电阻,比较是否大小基本一样,如果有比其他两相小的,就应该是短路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L:
关于电焊机一头分三根线,另一头不分。连接方法与星形连接相同,启动电焊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是好的,不平衡一定匝间短路。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是三相直流电焊机吗?

网友AB:
用眼用鼻还有数字万用表,兆欧表咱的用法

网友AC:
现在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37kw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但是电机对地绝缘没问题,用万用表测相间阻值也平衡(电机就出来3根线),不知如何解决?           怎么能确定是否电机短路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C:
现在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37kw变频器报过电流故障,但是电机对地绝缘没问题,用万用表测相间阻值也平衡(电机就出来3根线),不知如何解决?           怎么能确定是否电机短路了?

这个可以使用电压法也可使用电流法。用一个200VA380V或220V变低压36V及以下单相变压器串入同等电压白炽灯几个可以并联,总瓦数100w以上,两线两线接入可测电压或电流。匝间没有短路测量出来的数值应该是平衡的,不平衡就应该是有短路了。

变频器报过流不一定是电机的问题有很多因素都能造成过流。机械问题、控制的加减速问题、转速反馈问题、本身变频器的问题等等都会造成过流。实际上过流问题一大堆综合因素的总和都能反映成过流问题。这就要靠你的理解基础理论综合判断能力。使用什么手段,手边现有仪表仪器来做实验判断。

网友AD(2011-12-25):
用一个开关电源,D端接一相绕组的首端,S端接本相绕组的未端,量另两组绕组波形,反复测三次后进行波形对比,若差太多则有匝间短路。

网友AD:
最好自制一个380V的整滤波的直流及10KHZ的IGBT,效果更好,因为电压高,匝间短路更能体现的出,可以示波器观测其另外两个绕组波形或用高频电流表进行测量电流,这样更为理想的判断绕组有没有匝间短路。

网友AE:
我自己现场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测量。现场没那么多工具啊。只能用最简单的方法

有摇表的就更好了 用摇表摇一下。

网友AF(2012-02-10):
综合可知道有几种方法:1.对于小功率电机,由于绕组的冷态电阻大,如果匝间短路匝数较多则直接用电阻档测量绕组直流电阻,如果三相明显误差,则可初步判断为匝间短路;2.对于较大功率电机,由于绕组本身冷态直流电阻小,电阻档的测量精度不足,可以采用电桥测量;3.利用电机绕组不平衡产生的不平衡电流,如果电机主绝缘没问题,而低电压交流运行电流不平衡,则可判断是绕组匝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