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械
FT-系列自调匀整故障解答

楼主(2011-03-04):
今后大家有FT-系列自调匀整问题可以一起讨论,分享使用维修心得.

网友A(2011-11-14):
今天遇到一台FT025自调匀整输出模拟量太高了都到了8V。还没查出原因!

楼主(2012-02-22):
对:wdpyql关于
今天遇到一台FT025自调匀整输出模拟量太高了都到了8V。还没查出原因!
内首先查一下输入信号,然后再看参数正常吗。再判断是否真的硬件故障。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B(2012-05-30):
C37 C38 C39 C40 怎么设定的,一个基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