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从45HZ降下来接着又升到45HZ的原因

楼主(2011-03-04):
我现场有一台变频器,客户打电话说运行中出现了变频器失速故障,变频器从设定置45HZ降到20几HZ,然后又升到45HZ,有时还出现欠电压,我让他们复位出厂设置,运行了一段时间后,还出现这个问题,有时十几天出现一次故障,有时一天两三次,机器运行两年多了,最后客户自己更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我现在怀疑是机械的问题,但是机械的人去了之后说机械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出现问题时打到电流界面,看电流是否有问题,怀疑负载大降频,负载正常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B:
也可是电压有时间过低,电机电流增大,变频器限流,要是电源容量少的话,电机功率比较大电流增大又会拉低电压,也会报欠压。如是电源问题,一般用电高锋时出现的比较多,晚上可能不会出现,小功率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加进线电抗器试试!

楼主: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找不到电压降低的原因,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不正常现象。

网友D:
1、负载剧烈变化,过载失速保护;

2、是正常的过载运行失速保护,你应该注意观察此时负载过重的原因!

网友E:
宁波变频器维修网有你要的答案:http://www.nb1888.com,海量资料下载,欢迎登陆.

网友F:
你不是找不到故障原因吗?可用以下方法试一下,以便确认是否负载过重的缘故:

将变频的过流限速功能取消,也就是说,无论负载有多高,变频宁可过流报“OC”故障,也决不降速。

大多数产品都具备此功能,不知你用的什么品牌的变频。

楼主(2011-05-30):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一直没时间来这里说明。

问题的原因是变频器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地,最后我们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去查看,发现变频器控制柜没有接地,最后从外部接了根地线过来,问题解决,至少到现在正常运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一直没时间来这里说明。

问题的原因是变频器没有真正意义上接地,最后我们派技术人员到现场去查看,发现变频器控制柜没有接地,最后从外部接了根地线过来,问题解决,至少到现在正常运行。

学习了!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变频器控制柜没有接地,最后从外部接了根地线过来,问题解决”

1、失速保护误动作?

2、频率调节器有干扰信号输入?

3、没接地,造成系统信号干扰的原因?!

网友H:
是外部控制吗? 如果启动信号接了继电器或者接触器什么的 是不是接触器继电器不正常啊。我刚好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已经解决

网友I:
ABB变频器的自动稳压功能就是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