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N NOISE 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04):
我厂使用的是HONEYWELL TPS系统。

从半年前开始NIM25/26节点经常出现报警,查看报警细目得知UCN CABLE FAIL。

UCN CABLE B缆 断断续续报警,A缆一直是正常的,报警时间一般维持几分钟,有时候达2-3个小时。

为此,我们更换过UCN TAP 接头增加过接地线...检查接线是否松动,终端电阻等,都是正常的。

现在除了更换UCN电缆之外其他措施几乎都采取过了,仍没有解决问题.....

望高手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