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控制电机工作在恒功段

楼主(2011-03-04):
acs800变频器去控制一个变频电机。

怎么设置,才能让电机工作在弱磁区呢。

请大家跟我说说,需要设置哪几个参数啊?

我怎么看也没有找到。

99.08=额定转速。那个恒功最高转速在哪里设置啊??

acs800我用的标准控制程序。

网友A:
我想所有的变频器都相似,不用设置变频器参数让电机工作在弱磁区吧。变频器按照定转速信号给定的转速运转,如果给定转速是在弱磁区,电机自然工作在弱磁区,变频器会自动控制的。如果说有关的参数,就是20组转速的限制要高于额定转速,变频器才可能高于额定转速运行电机在弱磁区工作。有不对的地方,请网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