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选用直流伺服系统,它和交流伺服有何区别?

楼主(2011-03-04):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经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能工业和以用场合。
无刷电机体积小,重量轻,出力大,响应快,速度高,惯量小,转动平滑,力矩稳定。控制复杂,容易实现智能化,其电子换相方式灵活,可以方波换相或正弦换相。电机免维护,效率很高,运行温度低,电磁辐射很小,长寿命,可用于名种环境。
交流伺服电机也是无刷电机,分为同步和异步电机,目前运动控制中一般都用同步电机,它的功率范围大,可以做到很大的功率。大惯量,最高转动速度低,且随着功率增大而快速降低。因而适合做低速平稳运行的应用。

网友A:
直流有刷电机产生电磁干扰,无刷电机电磁辐射小?有这么回事?

网友:
我的一点个人见解:

“直流伺服电机分为有刷和无刷电机。”

这个说法是不严谨的!

直流无刷电机即BLDC, 由于BLDC的反电势是梯形波, 所以在反电势不变的地方, 其特性跟直流电机相同,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 沿袭形成了直流无刷电机的这个称呼。

BLCD无论从电机结构还是控制原理、电路原理图跟直流电机驱动差别太大了, 属于直流伺服吗?

电子换向这个概念也挺特别的, 交流异步电机也是通过同PMSM(永磁同步电机, 即所谓的180度控制或者正弦换向)一样的交流电, 也可以称为电子换向?

似乎正规的场合, 没有电子换向这个说法。 至少我在关于PMSM的控制论文中没有看到这个。

网友:
知道相关背景的兄弟说两句!

惭愧啊!

我做这个的, 只关心怎么实现其控制了, 没有详细的了解这些背景!

什么电子换向、有刷无刷, 从电机的控制原理及具体的控制实现上来说, 我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些问题!

网友B:
从电机理论的角度看,所谓的无刷直流电机BLDC属于交流电机范畴,永磁同步电机PMSM当然也是无刷电机。BLDC与PMSM的根本区别在于磁路结构,外在区别在于反电势波形,BLDC是120度平顶的所谓梯形波,PMSM是正弦波。

至于电子换相,应该源于BLDC的驱动技术,区别于DC电机的机械换向器换相而已。Maxon有所谓的EC电机,当属此概念。不过现在的EC已有从过去的经典3相120度2-2导通的方波换相向3相正弦波换相转换的趋势,这样一来,BLDC就已不再是BLDC,而是不折不扣的PMSM了!

网友C:
比较权威的电机学教材中,无刷电机归为交流电机的范畴~~~~~~~~~如在A. E. Fitzgerald等编写的(6th Edtion)中,如此解释“Permanent-magnet ac motors are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brushless motors or brushless dc motors. This terminology comes about both because of the similarity, when combined with a variable-frequency, variable-voltage drive system, of their speed-torque characteristics to those of dc motors and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one can view these motors as inside-out dc motors, with their field winding on the rotor and with their armature electronically commutated by the shaft-position sensor and by switches connected to the armature windings.”~~~~~~~~~~~在唐任远老师<现代永磁电机理论与设计>中第七章“变频器供电的永磁同步电动机加上转子位置闭环控制系统便构成自同步永磁电动机,其中反电动势波形和供电电流波形都是矩形波的电动机,称为矩形波永磁同步电动机,又称无刷直流电动机。而...称为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

网友C:
另外,据说,从电机的发展过程看,BLDC是通过对有刷直流电机进行改进而来。PMSM是通过对绕线式同步电机的改进而来。--------- “直流有刷电机产生电磁干扰,无刷电机电磁辐射小?有这么回事?”--------也许他指的是由电刷部分所引起的电磁辐射吧。

网友D:
"“直流有刷电机产生电磁干扰,无刷电机电磁辐射小?有这么回事?”--------也许他指的是由电刷部分所引起的电磁辐射吧。 "------同意!Maxon电机分为DC(有刷电机)和EC(无刷电机),其中DC电机的电刷又有石墨电刷和稀有金属电刷两种,石墨电刷的特点在于会产生所谓的尖峰信号,这样会产生高频干扰!石墨电刷的接触电阻取决于负载.而稀有金属电刷能确保非常稳定和很小的接触电阻,电机的启动电压和电磁干扰都非常小!石墨电刷一般都是较大的电机,大电流载荷,启停频繁,需要反向工作的场合!而稀有金属电刷一般都是小型电机,小电流载荷,需要连续工作(一般电池供电就可以)的场合!

网友B:
“据说,从电机的发展过程看,BLDC是通过对有刷直流电机进行改进而来。PMSM是通过对绕线式同步电机的改进而来”———殊途而同归!

网友:
我也觉得BLDC属于交流电机, 呵呵

直流伺服这个产品我没见过!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经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能工业和以用场合。”

这个未必吧?

直流电机惯量大、碳刷需要维护, 跟PMSM相比, 成本不一定低吧?

启停、加减速性能比PMSM要低多了。

这个直流伺服有市场吗?

网友:
“有刷电机成本低,结构简单,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宽,控制容易,需要维护,但维护方便(换碳刷),产生电磁干扰,对环境有要求。因此它可经用于对成本敏感的普能工业和以用场合。”

这句话恐怕是十年前的评论分析吧?

网友D:
"这个直流伺服有市场吗?"---------如果直流伺服单单是指直流有刷电机的话,那么直流伺服的市场也基本仅仅限于微型直流伺服的市场,像Maxon的直流有刷电机配个500线或者1000线的编码器就很常见!

网友:
哦!原来这么回事!

现在市场上基本看不到这个东西, 不了解, 呵呵

网友B:
是啊!除了微型伺服电机,直流伺服的应用比例日渐稀少了!

网友:
直流伺服的特点决定了不会有多大市场,

跟步进比, 没优势!

跟PMSM , 就更不要说了!

网友:
又多了解点东西, 谢谢各位

网友E(2012-11-06):
学习了,只是没有提各自的应用场合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