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8000与组态王连接例程

楼主(2011-03-04):
一、连接需要配置的参数
1、通讯协议(Modbus AscII、Modbus RTU、Modbus UDP/IP)
2、通讯参数(串口通讯: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及所用串行通讯口 如:COM1)
(以太网通讯:上位机和设备的IP地址、所用以太网通讯端口)
3、数据解析格式(上位机读出一串数据,应该按怎样的方式解析)
4、所使用变量的寄存器地址
二、组态工程的步骤
1、确立工程目标。
2、建立新工程。
3、设备配置。
4、创建实时数据库定义变量(构建工程所需要的数据库)。
5、创建组态界面、数据连接(将所创建的组态界面和所用变量、脚本等连接起来)
6、调试与运行
三、组态示例
3.1、确立工程目标
1、三维力控软件中实现对PEC8000 数据连接和相关点控制。8路DI输入、8路DO输出,6路AI采集、2路模拟量输出 和内部寄存器数据读、写等。
3.2、建立新工程
1、首先通过组态王的“工程管理器”,新建工程。命名工程确定后,点击“开发”,进入新建工程的开发环境中

3.3、设备配置
1、在设备子菜单中选中COM1,双击 “新建”找开配置向导选中PLC。

3.4、创建实时数据库定义变量
1、在变量菜单中双击 “新建”定义变量 :分别定义数字量、模拟量。

3.5、创建组态界面,数据连接。
1、在画面菜单中双击 “新建”新建一个PEC8000 组态画面。

3.6 调试与运行
1、组态画面运行结果示意:PLC有3路DI输入,5路DO输出(手动按下DO开关)对应5路指示灯会点亮;AI当前采集前2路码值(250欧电阻)。后4路测量为-32767表示通道开路未连接。
2、上位机软件对PLC寄存器变量只读或可读可写。MW0、VW0、MD2、VD2、 分别是字节、字、双字、浮点数只读。 MW510、VW10749、 MD508、VD10750 分别是字节、字、双字、浮点数可读可写。

四、状态符号表参数说明
状态符号表可显示PLC程序中所使用的设备寄存器变量相关信息,由10部分组成分别是序号、选择、绝对地址、Modbus寄存器地址、符号、数据类型、当前值(10/16/进制)、新数值、参数说明。
●选择:可通过选择该变量进行单独写入操作。
●绝对地址: 变量地址由区绝对地址+变量在区内的偏移地址组成。例如 AIW0、Q0.0等
●Modbus寄存器地址:所使用的变量可通过Modbus协议寻址的寄存器地址。
●符号:该变量数据实际的物理意义,由用户自由填写。
●数据类型:数据类型包括位变量、有符号双字节、无符号双字节、有符号四字节、无符号四字节、四字节浮点数6种类型。
●当前值:监控显示当前值(10/16进制)
●新数值:用户自由写入对应变量数值。

注:组态王软件中偏置地址均为PEC8000中的Modbus寄存器地址加1。

网友A(2011-04-03):
支持大工计控,呵呵,挺好用的

网友B(2013-02-28):
我也用过,不错,性价比真的不错!

网友C:
我用过三维力控上位机软件,FORCE  CONCTOL6。也不错。

网友D(2016-08-11):
能不能再仔细点,是用的莫迪康的modibus tcp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