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acs800标准控制程序的自定义编程啊??

楼主(2011-03-04):
各位,谁用过acs800标准控制程序的自定义编程啊??

现在,在软件里,有两个值通过选择送到20.03中。

这个选择点是一个外部的i0口。

我已经把这个选择的最终值放到了84.09里边。

我能不能最后用一个参数20.03=84.09来实现这个功能啊。

请大家给我看看啊。

我qq是  284808968

网友A:
20.03不能选用84.09所存的数值吧。楼主想用84.09中的值作为20.03的值,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感觉好像是不能解决啊。

我还没有注意呢。实在不行,就用一个宏切换吧。

网友B:
对:电传动 关于

感觉好像是不能解决啊。

我还没有注意呢。实在不行,就用一个宏切换吧。

内容的回复:

你换系统软件吧!标准软件不支持W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