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进水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1-03-04):
设备现场空气潮湿,运转中的电机没有问题,但停用一段时间后再开出现接地故障,拆开后内部有积水,怀疑电机停用后温度降低,定子凝结水汽,导致线圈接地。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先把水倒出来,烘干,用万用表测试好后再上电;车间应该要做防护措施

网友B:
抽出电机转子,对定子绕组烘干处理。

网友C:
对线圈做烘干处理,再测下绝缘,好的应该可以用,电机做个防护处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出现故障的电机能够修复,但如何让正在运行的电机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D:
现场潮湿是根本原因,要么现场做好防潮,要么更换一种更好的电机。电机不停也可以。

网友E:
先把水倒出来,然后再烘干定子,用万用表测量线圈是否短路或断路,可以考虑给电机做一个封闭式的防护罩,运行是时候可以打开,停止的时候可以关闭。仅供参考啊。

(-:澕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抽出电机转子,对定子绕组烘干处理。

网友G:
要改用防潮电机,电机内要加上防潮加热带的那种。

网友H:
开机前加热。用摇表测绝缘。

网友I:
改善使用环境采是终极之计

网友J:
不停机好些,但一停机便有那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K(2011-04-04):
处理应拆开电机端盖,接着把水倒出,浸漆烘干处理后用兆欧表打下绝缘电阻。

网友L:
电机烘干,用兆欧表检测对地电阻每相不小于0.5兆欧为合格。使用防水电机。

网友M(2011-08-06):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出现故障的电机能够修复,但如何让正在运行的电机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呢?

     防爆电机密封效果很好,我想防潮气应该没问题。也可以仿照防爆电机的做法做一下密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