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的宏指令编程

楼主(2011-03-04):
请问用台达屏宏做多条件的编程,怎么做?假如有两个数字量和一个存储器在都满足的条件下执行一个结果

楼主:
用PLC做是很简单,用屏的宏指令做还没找到好的办法,烦请大家帮帮

网友A:
if  $1==$2  then goto label 1

else goto label 3

goto label1

if $3==$4 then goto label 2

label 2 执行程序

else label 3

label 3

网友B:
想知道用屏的宏和在PLC中用程序写有什么优点?

楼主:
谢谢bhdxzgp     明白了

网友C(2011-07-08):
宏指令功能强大,用好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关键在于思路清晰和准确,才能编出高质量的宏指令来。呵呵!建议楼主自己新建一个空白工程,自己写个然后离线模拟一下(最后加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