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特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各位工控的老师们,不知大家在调试程序时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1.当辅助继电器线圈接通时,其常开触点有部分没有接通。(比如M7.7线圈接通时,它的常开点有几个没通。总共用到8个其常开点)

2.在同个网络中如果编写的梯形图行数过多在调试时就不能监视。

不知该怎么解决,求助大家了。。。。

网友A:
M7.7怎么会有所谓的几个常开触点?

不知道为啥不能监视,你的PLC编程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吗?

网友B:
双线圈驱动了吗?没有接通的M7.7常开相对于线圈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建议一个网络的程序尽量不要太复杂,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刚才继电器接触器回路转学PLC,结果把一个回路做的过于复杂,语法没有错误,结果就是程序执行有问题。

网友D:
没有接通的前面肯定有复位或者双线圈。

网友E:
不能监控很正常,我用200 和300时就会出现有的能监控有的不能,特别是300,只要程序一多。但我用ab的plc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F:
用了双输出,嘿嘿,最后一个算

网友G:
我想双线圈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谢谢各位,是双线圈的问题。但是我用的是顺序控制应该用双线圈也可以啊,反正一个周期只有一个程序段是接通的啊。以前用的三菱就可以。

网友H:
对:health 关于不能监控很正常,我用200 和300时就会出现有的能监控有的不能,特别是300,只要程序一多。

网友I:
双线圈可以在子程序中重复。

网友J:
双线圈可以在子程序中重复使用,但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K:
双输出的问题.我以前做欧姆龙的时候CPM2A 困扰我几天.

网友L:
有些状态在子程序中式看不到变化的。

网友M:
刷新很快的你是监控不到的。除非你建立自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