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变频器是性能质量最好的变频器?

楼主(2011-03-04):
1、如果能保持异步电机磁场大小恒定、同步转速恒定,即不抖动,那么异步电机在变频、变压时的机械特性曲线族就和这个图一样;
2、这个机械特性曲线族说明,只要能保持异步电机磁场大小恒定、同步转速恒定,即不抖动,就能保证变频、变压不改变异步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变频、变压时有和工频运行时一样的机械特性曲线;
3、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的机械特性曲线,和他励直流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相同,具有相同的硬特性。任何变频器,都不可能使异步电机变频、变压运行的机械特性曲线超越工频机械特性曲线;
4、由于在任何频率下,异步电机都有和工频运行时相同的机械特性,所以在任何频率下,异步电机就有和工频运行时相同的转矩公式;
5、在任何频率下,异步电机有和工频运行时相同的机械特性曲线、相同的转矩公式,也就是说在任何频率下,只要电机转差一样,就有相同的转矩、相同的电流、……;
6、也就是说,在任何频率下,只要知道转差,就知道转速,就知道转矩,就知道电流,……;
7、所以在任何频率下,只要检测电机电流,根据频率就能计算出转差、转速、转矩、……,实现无传感器的速度闭环控制,实现无传感器的转矩(电流)闭环控制;
8、这样的好变频器,在变频电机空载运行时,具有和工频空载运行相同的空载电流,即频率变化时,电机空载电流不变;
9、所以,你的变频器是质量好的,还是质量坏的,你只要让电机变频空载运行,检测空载电流变频时是否平稳不变,就知道好坏了!
10、如果是好变频器,厂家就会给你做电机变频空载运行试验,如果不敢做这个实验,质量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A:
水平低不太懂变频器的控制理论。但是,有连电机变频空载运行试验都不敢做的变频器厂家吗?那样的变频器可以销售吗?如果有,请不要告诉我是哪一家,免得被责侵犯该厂家隐私权。让他们自己改进吧,他们会比我们急。我推测楼主公司的变频器测试曲线与上图类似吧。能做出自己满意的产品不是件容易的事。

网友:
老刘, 你这个图是矢量控制的吗?

这个图似乎是李银午根据公式计算画出来的,计算条件是维持定子磁通恒定。

也就是说这个图可以代表VF控制加上定子电阻电压补偿后的控制效果,及Eg/w恒定控制。

基于转子磁通恒定, 即恒Er/w控制的机械特性才是矢量控制的追求目的!

老刘, 态度要严谨!!!

网友:
“10、如果是好变频器,厂家就会给你做电机变频空载运行试验,如果不敢做这个实验,质量就一定有问题!”

哪家变频器不做实验?

不做实验的东西敢卖吗?

楼主:
当然,你得知道空载试验的什么参数的什么表现是好的,如果你不知道,他给你作空载试验那是随便的事情!

楼主:
1、更重要的是,在异步电机变频空载试验时,通过电压调节器,实现异步电机空载电流的闭环控制,可以得到一个频率与电压的关系曲线;

2、这个曲线,就是变频、变压的关联依据,是磁场恒定的依据;

3、前提条件是,调制载波PWM的平均值是一个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1、更重要的是,在异步电机变频空载试验时,通过电压调节器,实现异步电机空载电流的闭环控制,可以得到一个频率与电压的关系曲线;

2、这个曲线,就是变频、变压的关联依据,是磁场恒定的依据;

3、前提条件是,调制载波PWM的平均值是一个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

高论!!

网友B:
变频界“牛人”是老刘,经常来些意YIN的东西,这不一个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论点还没有结束,又来一个,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人能这样不要脸是要勇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频界“牛人”是老刘,经常来些意YIN的东西,这不一个自己打自己耳光的论点还没有结束,又来一个,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人能这样不要脸是要勇气的。

呵呵

网友C:
9、所以,你的变频器是质量好的,还是质量坏的,你只要让电机变频空载运行,检测空载电流变频时是否平稳不变,就知道好坏了!

呵呵```学到一招了....回去试试看```如果能把电机屁股后的风扇拆掉可能更准确一些....

网友B:
刘老师意YIN出来的“变频器”是性能质量最好的变频器!!!

网友D:
我看到老刘的帖子是到处有人指指点点,这个同志怎么了?莫不是一个老钻牛角尖的人吧。

网友D:
真JB累。好好反思是不是自己的思路有问题。

网友E:
   看看丹佛斯变频器---输出波形--吧。。。。。。

网友F:
本人多变频器的好坏就这么几点要求;

能用当然是必要的!

在就是寿命和价钱!

楼主说的最好的变频器所以我才进来看的原来看变频器好有这么高深的要求啊!

可是就算保证了你那个空载很平稳你就能说是  最好的么

不考虑电机的好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