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复位( 软件复位 )

楼主(2011-03-05):
本人编写了一个程序,调用了fb1,然后使用了形参对输出端口进行了操作,设置了一个复位键,按下后,系统断开,所有输出端口置0.。再按下启动按钮,希望所有的程序能从初始状态运行,就是像plc重新上电那样运行。但是再按下时发现,输出端口的输出立马回复到了按复位键之前的状态,请问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如何完整复位cpu!谢谢~

网友A:
要做输出做成IN-OUT的类型;试一试;方便把FB的程序贴上吗?

网友B:
触发条件还存在,自然复位后还是重新触发啦

网友C:
你是想复位 fb1 子程序吧! 还是想复位CPU?

楼主:
对:bhdxzgp 关于

要做输出做成IN-OUT的类型;试一试;方便把FB的程序贴上吗?

内容的回复: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断开之后,但是FB的背景数据块DB1中存放着形参之前的值,然后一运行的话,瞬间形参对实参赋值了~FB贴不出来,在我的虚拟系统下。我的意思就是虽然程序断开,不调用FB了,但是DB中的IN和OUT变量的值存在DB1中,这是我刚刚发现的,是这样吗?谢谢啦~

楼主:
对:miy_gongkong 关于

你是想复位 fb1 子程序吧! 还是想复位CPU?

内容的回复:如果能复位cpu的话也不错的,那这两者要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C:
哎呀,你还真相复位CPU 哈,我开玩笑的!

FB1 的临时变量都有实际物理地址的!

每当调用FB1 的时候 ,每一个扫描周期   都会把 输出参数 刷新(赋值)给 实参的,你的问题就是这个吧!当你调用实例的时候 第一个扫描周期就吧 FB1 临时变量 上一次的值 输出到实参当中(你程序中应该在每一次扫描周期中修改FB1 变量的值,以便反映到实参中)!

网友C:
你的问题就是可以 每次调用 FB1 之前, 初始化一次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