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一拖四,这样做可以吗?

楼主(2011-03-05):
有2台132kw真空泵电机和2台75kw电机要配电,可以用一台软启动器拖动四台运行吗?可以的话用什么牌子的软启动器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A:
可以。按132容量选软起。

网友B:
楼主可以说下这四台电机的工作逻辑,是同时启停还是逐个投入?如果是逐个投入,就按照最大功率的来选择,即选择132KW的软起通过一定的控制将四台电机投入,如果是同时启停的话,软起的容量要按照它们的总功率来选择

楼主:
是单起,任意顺序启动,软停也一样

网友C:
用一台软启动器拖动四台运行!那应该是同时启停了,这样就要按照总功率来选了!

网友D:
应按工艺要求,若同时起按总功率,若逐个起按最大

新麦子~!

网友:
可以啊 ~!按顺序启动在按顺序切换投入使用~!

楼主:
 我需要的是任意一台启动,是不是用小型PLC控制的?

网友E:
真空泵负载较重呀,选大一个档吧。

网友F:
大哥大姐,你们可真敢出主意!这么大的电机,功率差这么多也敢用一台软启动?!有人用过吗?没用过的话最好不要乱出主意,真烧了电机或软启动没人会负责的。

网友G(2011-09-19):
逐一启动,这还真是个不错的主意;经济,低碳环保,节约资源。

网友H(2012-01-29):
有必要这么省吗?找个厂家直销的产品就OK了,

网友I:
可以。建议ABB或施耐德,国产的软起不够稳定

网友J:
我做个用软启动器一拖三的系统,和变频器一拖三原理相同。不过功率是37KW的水泵。

网友K(2012-05-18):
齐齐哈尔的齐力达不错。国产的维修方便。另外容量要留有余地。否则有可能老是启动失败。

网友K:
对:权典青衫关于可以。建议ABB或施耐德,国产的软起不够稳定内容的回复:

当然了银子多的话。施耐德和ABB都不错。

网友L:
最好不要这么做,别省那么点钱

网友M:
一看到软启动,我就想到变频器,两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哈哈

网友N:
软启动是非常好的办法,但是要考虑多选高一个档,用久了各个部件的阻力会变大的!

网友O(2012-06-24):
引用 网友N:
软启动是非常好的办法,但是要考虑多选高一个档,用久了各个部件的阻力会变大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I:
可以。建议ABB或施耐德,国产的软起不够稳定

国产欧瑞也还可以吧

网友Q(2012-08-29):
学习了,以后要多看看技术类的帖子……

网友R:
西门子,ABB,施耐德,都可以的

网友S:
买个 地磅遥控器就不解决了吗

网友T:
按工作要求来!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是顺序启动!

网友U:
配线还是以总功率计算,软起一定要支持国产,既经济又方便。

网友V:
一拖四是可以的!

网友W:
完全可以的,推荐施耐德

网友X(2012-10-08):
可以的只要一个一个的启动就行

网友Y:
可以是可以,只要电路设计得合理。

网友Z:
引用 网友I:
可以。建议ABB或施耐德,国产的软起不够稳定

现场情况是这样的,同期安装的ABB软启动器和国产奥托的软启动器,ABB几乎全出过故障了,国产的没出现过,别瞧不起国产的,ABB的软起有个设计缺陷!

      至于一拖四,132和75的电流不一样,启动设置就不一样,保护值不一样;不建议那样做,否则可能出现的情况---按大功率的来设定,小功率启动时没保护;按小功率来设定,大功率的启动出问题!

网友AA(2015-03-06):
如果是逐个投入,就按照最大功率的来选择,即选择132KW的软起通过一定的控制将四台电机投入,如果是同时启停的话,软起的容量要按照它们的总功率来选择

网友AB:
最好比最大功率大些,或则带不起来,不同时启动可以

网友AC(2016-08-12):
一个PLC加个变频器不就行了

网友AD(2018-01-18):
施耐德ATS48软启动手册里有电路图!

网友AE:
根据实际要求选型,不同时启动按最大的电机容量选型

网友AF:
可以。不能同时启动,最好选择旁路内置的,外配4个接触器,最大功率选132KW 具体选西普 STR132A型的就可以

网友AG:
同意30楼。为安全起见楼主应用两台软启动器同功率的电机各用一台一拖二。

网友AH:
握草 最好一个拖一个  不然坏一个 全体嗝屁!~~

网友AI:
软启动首推外国的品牌,其实功率大了,主要精力要放在安全上,

网友AJ:
完全可以的,启动后把软启切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AK:
最好不要用这种方式,功率太大

网友AL(2019-07-09):
应该可以,但是重复启动应该有时间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