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H0C81 D812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5):
通讯模块中的MOV H0C81 D8120是什么意思?另外MOV  H3A  D100又是什么意思,望大侠们赐教,多谢!

网友A:
D8120,设置通讯格式。

上述语句是将通讯设置成:无协议通讯,9600波特率,停止位1,数据位8,无校验。

MOV H3A D100将十六进制数3A传送到D100中。

楼主:
兄弟  能不能在清楚一点  3A为何意思  H0C81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  能不能在清楚一点  3A为何意思  H0C81呢

不是3A,是H3A,H代表是十六进制数;H0C81是按照一定的要求指定设置的通讯格式控制字
,将其送到D8120就意味着是将此设置的通讯格式应用于通讯模块

楼主:
对:Piston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兄弟  能不能在清楚一点  3A为何意思  H0C81呢

不是3A,是H3A,H代表是十六进制数;H0C81是按照一定的要求指定设置的通讯格式控制字
,将其送到D8120就意味着是将此设置的通讯格式应用于通讯模块
内容的回复:

嗯 我知道是H3A  我就是相想知道这里面的3A的意思,指得是什么?如 MOV  H3  K1Y0  H3代表0011,望详解,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Piston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兄弟  能不能在清楚一点  3A为何意思  H0C81呢

不是3A,是H3A,H代表是十六进制数;H0C81是按照一定的要求指定设置的通讯格式控制字
,将其送到D8120就意味着是将此设置的通讯格式应用于通讯模块
内容的回复:

嗯 我知道是H3A  我就是相想知道这里面的3A的意思,指得是什么?如 MOV  H3  K1Y0  H3代表0011,望详解,谢谢!

就是一个普通的十六进制立即数啊。你还不如问H0C81 的意思呢?

网友C:
H3A=0011 1010

网友D:
下图就是D8120的解释,当然,图中的数据是H92,而你要求的是H0C81,按解释的含义对照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很详细了吧,

网友F:
看看三菱的编程手册,上面介绍的很清楚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明白了。
对:Piston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
对:Piston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兄弟  能不能在清楚一点  3A为何意思  H0C81呢

不是3A,是H3A,H代表是十六进制数;H0C81是按照一定的要求指定设置的通讯格式控制字
,将其送到D8120就意味着是将此设置的通讯格式应用于通讯模块
内容的回复:

嗯 我知道是H3A  我就是相想知道这里面的3A的意思,指得是什么?如 MOV  H3  K1Y0  H3代表0011,望详解,谢谢!

就是一个普通的十六进制立即数啊。你还不如问H0C81 的意思呢?
内容的回复:

网友G(2012-02-11):
我详细告诉你怎么看这个程序

H代表是16进制表示,0C81是16进制的表示值,算成二进制的就是0000 1100 1000 0001,对应D1280的BIT位就可以很明白了,b0=1对应上表的就是数据位长是8位,b1和b2都是0,表示奇偶性是无,b3=0表示停止位是1,b3 b4 b5 b6 =1000,表示传送速率对应的是9600,后面的可以不用看了,总结起来就是D8120的通讯设置为波特率9600,停止位1,无奇偶性,数据位是8,在通常的COM端口设置当中会有详细的对应关系,包括在电脑端口的高级设置当中也有这个设置